SONY VPCEG-111T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6-02-24):
Sony VPCEG-111T不开机,测试无3,5v,再测保护隔离不过,19v没有,换充电芯片还是一样,19v还是不出。测待机芯片阻值正常。
不开机

网友:
建议你去迅维吧。。

网友:
查保护隔离p管控制电压及其相关电路

网友:
查充电芯片得工作条件,目标就是保护隔离修出来就好了

网友:
索尼保护做的好,看看公共点阻止,我有修到19V电容短不过隔离得,,,

网友(2016-03-25):
就是 19V 没有过去

网友:
说不定某个电容短了

网友:
修过好多索尼的不过隔离 都是因为隔离后面的一个三极管短路导致的 不是公共点短路 你仔细量测下

网友:
没图纸不好分析,先打下公共点和各大电感阻值,还有小电池放放电或许有意外惊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