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主板不上电

楼主(2016-02-24):
一块昂达NF520D3主板,用假负载测式各电路电压都正常,时钟,复位也正常,上CPU都不能上电,修这么多主板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上假负载可以上电说明板子没有短路,上CPU什么为不电呢,CPU好像跟开机没有开系,CPU又不短路。奇怪中

网友:
华硕的图纸和点位确实太少啦

网友:
大侠搞定了吗,  学习中,,, 搞定回个帖哦

网友:
多看图纸         什么地方有问题 查什么地方的线路图

网友(2016-03-27):
什么地方有问题 查什么地方的线路图

网友:
换CPU看看能行不
有些主板会挑CPU
要是换还一样 看CPU插槽是不是空焊或者短路

网友:
换个CPU供电IC试试

网友:
CPU没上错吧

网友:
ONDA的垃圾板 我看到都害怕。资料太少了

网友:
在换个CPU试试看行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