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450R5V 点不亮

楼主(2016-02-24):
今天接了台   三星450R5V   点不亮  电流跑0.62  我测了  大部分电压都有  就是吴CPU-GFX 电压   不知道怎么取修啊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A:
刷BIOS,不行就换个CPU试试

网友:
BIOS问题 我修过

网友B:
这机子是不是AM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不行就换个CPU试试

CPU 板载的

网友:
是带合成的 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是不是AMD的

嗯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是不是AMD的

嗯  好像是的   我明天再看看

网友:
这个是集显供电,先看下过内存没有

网友:
集显供电在INTEL H6X之后的桥要跑马之后,才会出来。这款估计是要过内存之后才会出集显供电。
你看看是不是思路错了

网友:
        先排除BIOS吧

网友:
谢谢   在淘宝上买了个BIOS   刷了  ok

网友:
bios能解决很问题啊   学习了

网友:
刷BIOS一定能好

网友:
我这有台问题一样.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