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00 CPU电压没有

楼主(2016-02-24):
SL500  CPU电压没有  CPUVRON没电压  EC发出的。  ALL_SYSTEM_PWRGD  EC也收到这个信号了。  开启信号还是有时有有时没有。  EC更换故障依旧。 求大神修过解答

网友A:
也有可能是CPU供电芯片保护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CPU供电芯片保护拉低的

连着CPU IC的电阻也断开了  也不出3.3

网友:
还是缺供电的

网友:
看下有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
其他电压都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