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37

楼主(2016-02-24):
上电0.01 待机正常,3 5V 供电都有
按开关0.03后无反应,BIOS 放电后0.12 掉电 给点思路
掉电

网友:
南桥供电 时钟

网友:
查下可能是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刷了BIOS 现在电流0.40 喇叭报警 但是报警声像喇叭破了一样 2声

网友:
估计还是BIOS的问题 没分了 !!!!!!

网友:
0.12肯定有很多电压没出来吧,测下哪个电压没出来的修哪个

网友:
我的机器有3 5V不触发. 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不知道刷的BIOS有问题没

网友:
电压起不来,先查一下电压吧

网友:
放电后 开机第三次可以 亮 然后进系统刷官方的bios 放一会 还是你的现象 谁知道咋回事

网友:
警报两声.检查内存

网友(2016-04-13):
我也遇到一台 是主供电偏低不触发 主供电只有13.5V不知道和BIOS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