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3010TX独显求图纸

楼主(2016-02-24):
HP  DV4-3010TX  板号 01015gl00-388-g    made in china    rains-dis-hr-hpc   mv-mb-v2 独显求图纸

网友:
麻烦谁有上传哈 谢谢

网友:
有点位也行呀

网友:
同求,有的也发我一份

网友:
找到了
点位

网友:
点位图在哪里?
论坛里有一个说是点位图,
实际上只是一个点位图软件,
我也上当了,,,,,,,,,,,

网友:
有没有这个图纸啊,有的上传一份呗

网友:
这个我可以打开  你看看用得上不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直接发给你

网友A:
打开的时候  要选择解压的那个文件打开  点OK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的时候  要选择解压的那个文件打开  点OK就可以了

找不到BOM文件啊,难道是我打开的方式有问题?

网友:
你打开的时候在选你解压的那个文件在选一次就可以打开了    我都是选了2次才打开

网友:
我都可以打开

网友:
你看 9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