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65平台 复位之后的工作时序

楼主(2016-02-24):
   上电时序这块  每种教材  文档  视频教材  都是复位之前的时序讲的非常详细   感觉没必要  复位之前的图纸一个一个追都能跑出来 。。但复位之后的就不一样了。比如blos程序加载到内存之后的。lvds是什么时候发出来的。这种65的更不一样   lvds  和 edid 这些屏需要的这些信号都是从桥发出来的   好像跟显卡没什么关系似的。  这块的时序  哪都没找到。  图纸更是不知道如何追起,求助大神   有没有知道  lvds发出所需要的条件   ,和   65的桥和显卡有什么联系  因为lvds 这些信号都不是显卡发出来的。。求助

网友:
期待哪位大神出来讲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A:
你想学复位之后的时序也没必要先贬低复位之前部分吧。复位之前如果真像你说的那么简单,你就牛逼了,已经是专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学复位之后的时序也没必要先贬低复位之前部分吧。复位之前如果真像你说的那么简单,你就牛逼了,已经是 ...

从哪看出来  贬低   ???》   我说的是复位之前的资料太多了   复位之后太少  懂》???

网友:
其实就是想问POST自检过程,这个要结合示波器才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哪看出来  贬低   ???》   我说的是复位之前的资料太多了   复位之后太少  懂》???

复位后的资料确实相对不多

不过你要了解的这些内容时序 在测量上也很不很好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位后的资料确实相对不多

不过你要了解的这些内容时序 在测量上也很不很好测试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显示的原理   65的独显是最后工作的。就是显卡工作  和桥有什么联系吗?  因为屏线接口的lvds是桥发出来的。显卡工作是不是要经过桥的处理呢?

网友:
        复位之后的很少有听人讲到了,一般遇到这种就只有刷BIOS 换桥了,招数不多, 同求楼主的问题!!!

网友D:
简单的说,简单的显示都是用南桥的集显,只有运行大型软件的时候才会用到独显,如果机器不显示,要修的地方是南桥,而不是去干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说,简单的显示都是用南桥的集显,只有运行大型软件的时候才会用到独显,如果机器不显示,要修的地方 ...

那请问版主  显卡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将显示的信号发给桥  然后经过桥的处理才显示的是吗,因为屏线接口的lvds没有直接到显卡的  只有到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版主  显卡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将显示的信号发给桥  然后经过桥的处理才显示的是吗,因为屏线接口的lv ...

这个我也不懂,你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想过,我理论也是一般般,我也等等看有没有高手回答你这个问题吧

网友:
大神级的啊,好久没修本,过来学习下看到好多我忘掉的信号名,时序也给忘了,

网友:
是的 POST自检过程 没有人讲过  哪位出来说说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