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 短路烧糊 简修

楼主(2016-02-24):
机器型号:G400 联想
《机器版号 型号不知道了 最近很忙 管理都不及时 等熬过就好了 抽空发一贴 怒刷存在感》
机器是我回去过年 没回来那段时间老板接到的 他拆开看到烧的严重就放一边了
我回来就接修
机器到手简单处理后 老板在身边不好意思拍照 等其走开后 我才开始拍 不然没帖子发了

目前情况是大短  ~

清理的差不多了 但是机器还是大短路 那么应该就不是这里短
直接烧鸡  烧出一个芯片

更换后 机器不短了  于是上电   -   -竟然不触发
没待机3+5电压产生 啥都不用说 先去SW6逛逛

看起来有一丢丢的腐蚀 拆开看看

拆开测量焊盘木有公共点的电压 更换电阻后飞线解决 分压正常产生 待机也有了
于是上电  电流....我忘记了 哎 反正没亮呢 显示缺电压 CPU供电也没有出
测量VR_ON 000 木有电压
于是找出图中附带的时序图

VR_ON是第9步 首先查 8A
DGPG_PWR_EN 3.3V   正常
SA_PGOOD  0V  不正常
搜索其芯片发出位置 如下图

此芯片工作正常才会出PG 检测其并无电压输出 工作没有启动
检查芯片的开启信号

来源于PU701的 PG 检测其PG有电压 两点之间无通
飞线解决  上电 电流一路跑 ~

一般到这里就以及结束了  但是没完
进系统后功能除开声音其他都正常  系统不认声卡
于是换自己测试硬盘装系统发现不是软件问题 那就还是硬件有问题
拆开机器 检测声卡工作电压 全部正常
并予更换芯片 能够认到声卡了 但是只显示耳机接入 此刻我并没有插耳机
插上耳机 音乐播放正常 至少表示声卡工作还可以
直接查找耳机/扬声器的切换电路

这个是耳机接口 由此可见1234 音源  6接地 5的设置很明显就是识别耳机插入用的
耳机插入会排挤5脚的三角装置使其触碰到6脚直接接地
通过物理接触发出 高悬空 低接地两种信号用于识别

无耳机插入的时候 3.3V输入 并被两个电阻分压 多少V我现在记不得了 修的时候串联分压又是并联再并联 算的蛮烦的
有兴趣大家去算算
我的是有料板直接拆了对换上去的 几个电阻 换好后 就OK了

好难看啊 不过没有徒弟 自己又懒 就简单处理外观了

网友:
图片里有个图片我编辑忘记使用了 也懒得去掉了 那个就是识别耳机/扬声器的信号

网友:
一个笔记本让你这么摧残,你忍心吗

网友:
修的行云流水 就是处理的外观实在难看

网友A:
还好这是笔记本  要是台式客户能接受吗

网友:
好棒

thcloud -1 我代表上帝来惩罚你

网友:
      刮骨疗伤啊,工程好大支持下,,,

网友B:
又一个帖子飞线好像蜘蛛拉网一样  呵呵

网友C:
楼主修机,对时序的把握就是好,一针见血,就搞定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帖子飞线好像蜘蛛拉网一样  呵呵

.........................这哪是拉网啊 才几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机,对时序的把握就是好,一针见血,就搞定了,厉害!

不是有时序图呢吗 那玩意蛮好用的

网友:
看着就很严重

网友D:
这样飞线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羡慕羡慕,大神果然牛逼啊,可以教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飞线会不会返修啊?

不会啊 都可以的 断线了不飞难道还去找断点接续吗

网友:
但是故障不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这是笔记本  要是台式客户能接受吗

.............台式机我还至于这么修么 直接换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