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笔记本安装系统时自动掉电重启

楼主(2016-02-24):
进PE正常,在PE下测传感器温度显卡最多64,在PE下放多久都不会掉电,只要GHOST完成(包括7与8)重启后,进入WINDOW安装界面后就会自动掉电然后重启,不到一分钟。GHOST完成后冷却半小时再开也一样,请教大师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简单排除系统等软件故障   不见得是散热问题了

网友:
          软件方面排除了,可能就是主板了,先把三大件换了试试,不行刷个BIOS,慢慢来吧这种掉电是不太好弄,,,

网友:
装个纯净版的系统试一下,如果不掉电就一个一个驱动打,打到哪个驱动的时候掉电就去查查看那个电路

网友A:
上面就可以排除温度引起的掉电,
你可以先考虑下:1、硬盘是否有坏道 2、用电池是否可以正常使用(可以判断是否是公共点MOS管坏,引起的带不动掉电)3、用纯净系统或者是不是展开系统时,打了某些驱动引起的掉电  4、加焊供电芯片,和更换滤波电容 5要用示波器抓波形,看谁引起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就可以排除温度引起的掉电,
你可以先考虑下:1、硬盘是否有坏道 2、用电池是否可以正常使用(可以判 ...

换硬盘无效,单用电池也一样,GHOST完刚重启还在XP界面未到解压驱动界面就掉了重启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bios坏的可能很大的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哪里有下或哪个有卖?

网友:
NEC大电容 修过这个毛病发

网友:
看样子不像散热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散热问题,这个机器的散热片上的散热硅脂全部干了,换新的好一点的硅脂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进PE 机器功耗不大,显卡和CPU 的温度进PE 已经64 度了已经很高了,如果进行大一点儿的程序肯定会关机!

网友:
最后还是换主板了,肯定不是散热问题,硅脂全部重换了,好像没看到NEC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