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例无U供电的技嘉H61M-S1 2.0和集显不显

楼主(2016-02-24):
最近生意又开始惨淡了,今天无聊,收拾板子,发现主板盒有块看着比较新的技嘉板H61M-S1 2.0,坏了,12年出的货,14年挂掉放我这了,以前没图纸不敢乱来,现在,呵呵,最近研究修板上引了
插上电开工
1,先看看板子,没动过,试着触发上电,正常,不掉电,随便测各供电,有出来,上U,G620,别给我烧了(回到家才发现图纸复制错了h61m-s2-b3,没法看了)先测内存主供电1.5V

测桥供电PHC1.05,这里拍错图,量到D极了

还有一个由3.3V转1.8VPHC

再往上量,1.05,看图纸是CPUVTT电压

这个应该是VCCSA,要上CPU才出来

这时量CPU电压,为0V
这下好办了,不出U电压,就测其条件吧
在基地找到份图纸又开挂了
CPU供电芯片ISL95836,9脚EN 0V,来自于VTT_PWRG
查下去,来到这里

这张是原板图纸啦

Q18D极为0V

一下子就找到故障,Q19三极管B极应该为0.7,此时还是0.9,不正常,摘掉换一个,好了,U供电出来了
小啦叭滴滴响,此时以为OK了,上内存,喇叭不响,郁闷啦,量内存复位1.5V
PCIE A13,14脚时钟0.4V,啥·玩我?又开始长征了
想起昨天的华硕G41板电池电量低引起不跑码,拆掉电池,嘻嘻,变成滴  滴滴,声音是变了,还没好哇,显卡不过,伤心啊,测集显供电不出
装上独显,滴,一下就亮了,板子已好大半,就差那一点点,努力吧,金钱还在远方!!!!!
看这板是单BIOS的(省料了),会不会是……,刷一个,还真是它#¥%@#%¥#%@

最后上亮机图了,没诊断卡,嘻嘻,到最后就记住,以后看到集显不亮装独显能亮的话,先刷刷!!!!!
还有就是…………来点分吧,大冷天的弄个贴,不容易哇

补充内容 (2016-4-28 16:53):
桥供电PHC1.05V这个没量错,量到1.2V应该是LM358的5脚这边,由2.5V分压得来的1.05V出错,R201电阻阻值变小了引起电压升高,这是通病,改电阻前可先测测1.8V这边是不是也高了,最好一起改掉。

网友:
楼主图文很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
讲解很详细,图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有图有真相

网友A:
逻辑有序 图片精美 思路清晰  加分  拍照最好也加个扇热片。

网友B:
又一个H61的案例。。。现在的H61还真多啊。

网友:
楼主的时序好清楚,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技嘉的质量还不错,没想到现在也乱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逻辑有序 图片精美 思路清晰  加分  拍照最好也加个扇热片。

这拍照的时候还没有U供电,哪用装散热片?因为我有预感能把它修好,所以直接拍了,有图纸相当于在开挂了

网友:
有没有换CPU试试

网友:
楼主水平不错,不开挂楼主跑线路也一定能修啊

网友:
会看图纸就是好

网友D:
这个板子的电路图有吗?我想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拍照的时候还没有U供电,哪用装散热片?因为我有预感能把它修好,所以直接拍了,有图纸相当于在开挂了

哦  原来这样

网友:
有图纸事半功倍~

网友E:
太喜欢这种贴了,对我等基础不好的真的好直观,加分是肯定的,再问集显电压是由bios控制的吗?你原来测没有集显供电,刷了BIOS之后就有了,

网友:
请问一下,集显电压是由BIOS控制的吗?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这个贴要赞。

网友:
谢谢分享、图文并茂啊。。。!

网友F:
估计楼主应该是秒杀了的吧发这么详细给大家小白收益良多谢谢

网友:
GA的板子BIOS程序都喜欢出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H61的案例。。。现在的H61还真多啊。

现在都是修PCH的板了,双桥的都已经停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喜欢这种贴了,对我等基础不好的真的好直观,加分是肯定的,再问集显电压是由bios控制的吗?你原来测没有 ...

集显供电一般是跑码后才会有的,所以说BIOS坏会引起无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楼主应该是秒杀了的吧发这么详细给大家小白收益良多谢谢

哪有这轻松,碰巧有图纸搞,让你查个VTTPWRGD,跑跑线看看,时间一下就过去了,幸好这板标有零件号,不然够你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现在都是修PCH的板了,双桥的都已经停产了

问下城主大人,现在的1155针假负载有用吗,能出U供电不,能出我就买,最近大多修到这种板子了,没有假负载不方便,怕烧U

网友:
很好理解,就是最后集显不行刷bios我实在没想到啊

网友:
华硕的图纸和点位确实太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的电路图有吗?我想要好

电路图论坛就有,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6819-1-1.html

网友:
楼主,有没有技嘉主板上的内存供电电感和场效应管,今天不小心把场效应管击穿了,能不能帮帮忙啊。

网友H:
我最怕的就是修到这种板了

网友:
刷bios的是好经验 en开启的就不说了

网友:
教学资料了

网友:
有图,有详细解说

网友:
有图,有视频,有详细解说

网友:
嘿嘿   很哈很强大   不错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够详细

网友:
技嘉这块好像就有这个通病吧。

网友:
如果刷BIOS集显还是不亮,那90%集显挂了,楼主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真是厉害,修好Q19再不亮 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城主大人,现在的1155针假负载有用吗,能出U供电不,能出我就买,最近大多修到这种板子了,没有假负 ...

有些板是能出供电的

网友:
这个故障的确在H61系列中很有代表性,感想楼主的分享,BIOS坏的确很引起集显不亮,今天修到一个联想的BIOS刷错版本就是集显和独显都不亮,但是有自检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最怕的就是修到这种板了

是男人你就要征服它,不会?研究徐总的作品,很详系的

网友:
H61 不出集显供电的,刷好很多了。

网友:
图文并茂,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的工作台好乱  灰也多多  技术 牛牛的

网友:
集显不亮可以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