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Z不通电与不认电池维修

楼主(2016-02-24):
最近很忙,所以没时间仔细拍照,只能随便拍几张,大家就看维修思路跟过程就好了
机器型号 ACER 4741Z
主板正面  图1

主板反面  图2

主板板号  图3

故障不通电,不充电
上电测量AD+无电压  图4

MOS管U19是一个P沟道的管子,那么它要工作,G级电压应该是多少呢?从电路分析得到,U19要工作,那么Q23的B级 AD_OFF这个信号必须为低,Q23截止,Q24截止,简单的理解就是如果AD_OFF为低,那么Q23 ,Q24这边的电路等于不存在了,那么U19的G级就是由电阻R328跟电阻R327分压得到,算得U19正常工作时G级电压为6V多一点点,可是这里U19的G级为19V,AD_OFF又为0V,那么什么情况下会导致U19 G级是一个19V呢? 图5

分析可得,只有以下几种情况:
1.电容C376击穿损坏,导致19V直接加给U19 G级
2.R327不存在或者阻值无穷大
3.电阻R328损坏为0欧姆
4.板间短路
如果正常的话基本就是以上这几种故障,不过这个板子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机器是一个返修机,同事上次就是换U19之后出机的,这次又返修回来不通电,当我拆开R328的时候意外的发现电容C376两端被认为的焊了了一根漆包线,直接短接起来了,这就是导致U19 G级 19V的原因
这种情况只有以下两点:
1.第一次同事拆U19的时候,漆包线焊接松掉了,G级恢复,主板修复,之后线再次搭上电容两端导致返修
2.就是机器出机之后被动了手脚,不过这种情况可能性比较低,因为我们的机器外壳也是会贴保修标的,还有,一般客户不会那么无聊这么干,虽然是同行,不过也没必要给我们找麻烦
不管怎么样,第一个问题解决,装机发现第二个问题,不充电 图9

测量电池接口发现BAT_SDA 2.5V,BAT_SCL 1.36V,图6

测量这两根信号对地阻值正常,这两个信号连到IO 第77 78脚 图7

翘起IO 77 78之后电压还是一样偏低,那么问题就只有在上拉电阻上了,找到上拉电阻RN3 图8

接下来你懂得,换掉RN3,此机到此维修结束

 会员1985902元2022-10-10 23:30

网友A:
  C376这电容在这里起到什么用一直不明白,,,

网友B:
思路清晰,大神风范!

网友C:
大神修机果然神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376这电容在这里起到什么用一直不明白,,,

听说是缓冲,在插入适配器的瞬间起到缓冲作用

网友E:
系统都是英文的我表示看不懂

网友F:
你那里天天有机器修真好,我都上班3-4天了,到现在还没有修机器呢

网友:
上拉不正常引起

网友G:
分析的很透彻,思路很清晰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技术如行云流水

网友H:
   技术杠杠的  这就是高手

网友I:
思路清晰 修机器速度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晰,大神风范!

大神不敢当,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修机果然神速

哪里哪里,普通电路维修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系统都是英文的我表示看不懂

国外就是这样,没办法,习惯就好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那里天天有机器修真好,我都上班3-4天了,到现在还没有修机器呢

好啊,我拿固定的,你拿提成的,交换就好  呵呵

网友:
恩,上拉电阻损坏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析的很透彻,思路很清晰

大家看的懂就好,我都是尽量努力写明白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的还清晰吗?有学到东西吗 ?

网友:
哈哈,都是慢慢积累而来,漫漫岁月的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思路好强大宏基的机子我碰到好多充电都没有修好直接和客户说电池坏了或者这板子电路无法修换板

就搞搞简单的捡下漏呗,太难的俺也搞不定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技术杠杠的  这就是高手

称不上高手,努力跟大家学习中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思路清晰 修机器速度才快

恩,是啊,对电路分析以及经验多的话,修机跟切菜一样,我还没到这种地步  呵呵,理论还需加强

网友:
勉强过得去,混口饭吃没问题

网友K:
楼主高手,学习了,我老是静不下来,查芯片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听说是缓冲,在插入适配器的瞬间起到缓冲作用

如果没有C376通电的瞬间U19就完全导通,19V就会冲击后面的电路,有了C376电容,利用电容两端电路不会突变,只会缓慢上升,使得U19缓慢导通,就不会冲击后面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高手,学习了,我老是静不下来,查芯片

我也是,不过多修一下机器自然就会静下心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果没有C376通电的瞬间U19就完全导通,19V就会冲击后面的电路,有了C376电容,利用电容两端电路不会突变 ...

讲的真好,上次别人讲的我没太仔细记,只知道大致就是缓冲作用 哈哈

网友M:
佩服楼主的维修思路,一针见血的找到问题点,请教楼主“翘起IO 77 78之后”,楼主是如何做到的,什么好方法?怎么撬起的?

网友N:
电路分析得很清楚,我这菜鸟都看懂了!

网友O: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思路清晰,一目了然。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P:
ACER 不充电 我一般会先换这个位置的排阻 修好过N台,

网友Q:
大神修机不一样

网友R:
厉害  这个电池不识别  修的实在是精辟!!!!!!!

网友S:
版主就是版主,看完发现没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M:
佩服楼主的维修思路,一针见血的找到问题点,请教楼主“翘起IO 77 78之后”,楼主是如何做到的,什么好方法 ...

风枪吹之后用手术刀直接翘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电路分析得很清楚,我这菜鸟都看懂了!

看懂了好,就是要这种效果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思路清晰,一目了然。加分支持原创。

多谢支持,期待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P:
ACER 不充电 我一般会先换这个位置的排阻 修好过N台,

难道这个也是通病不成?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技术很好 学习了

大家互相学习而已,经验一起共享才能进步,希望以后多发点带点评或者意见的回复,不要发这种低级灌水回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Q:
大神修机不一样

我也是小白哈,只是努力写容易懂一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R:
厉害  这个电池不识别  修的实在是精辟!!!!!!!

还好故障没那么复杂,不然就搞死我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S:
版主就是版主,看完发现没分了

没事,下次记得补上就好,感谢支持

网友M:
引用 网友D:
风枪吹之后用手术刀直接翘

你指的是那种手术刀,可以来张照片吗!

网友U:
上拉电阻坏了导致不认电池 。

网友V:
741的电路问题还是很好修的 我的修复都很高

网友W:
楼主技术分析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指的是那种手术刀,可以来张照片吗!

某宝上搜索一下  不锈钢手术刀 就会有很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技术很好,学习了

请尽量回复一下有意义的内容,不要发学习了这种低级的灌水语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上拉电阻坏了导致不认电池 。

是啊,这种问题也是挺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741的电路问题还是很好修的 我的修复都很高

看来你对电路的分析还有维修的经验都不错 哈,有空分享一下维修经验呗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技术分析不错!学习了

请尽量有意义的回复,不要发学习了这种低级的灌水语言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376这电容在这里起到什么用一直不明白,,,

我师傅给我解释的就是这个电容的作用是反峰压。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是应为那两个信号没有导致IO认不到电池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系统都是英文的我表示看不懂

额  LZ在国外?

网友:
LZ搞维修搞了多久了,看了你好多贴都感觉你修什么都好牛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思路清晰 修机器速度才快

我理论就是能看懂简单的图纸  遇到一些复杂的都看不懂了,还有好多信号都不知道是干嘛的

网友:
看得懂,楼主写得很,下次再多几篇。让我们多涨点经验

网友:
楼主 技术 还是可以的

网友X:
为什么说链接电容两端就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为什么说链接电容两端就返修了

电容通了之后,保护隔离管子就不会导通了,那么保护隔离就不正常了,机器就开不起来,就返修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个样子可以维修好  佩服啊  有耐心  学习了

恩,多多看帖多多学习,希望你的技术也是棒棒哒,最好自己发一些经验帖子出来,不但自己巩固了记忆,或许是个通病你都不知道哦,要大家给你点评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真的是写的超级清楚就是不怎么会修的人按这贴修下去应该都能修好要是没有权限会出很大的问题啊现在真的要加 ...

哦,好吧,以后我发帖多多少少加点权限进去哈,多谢提醒

网友Z:
楼主  我要像你一样牛逼 就好了  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主  我要像你一样牛逼 就好了  努力学习中

多看看帖子,多细心多跟大家学习,电路时序什么的多看看就好了,我技术也就一般般 哈哈

网友:
国外修电脑?

网友:
楼主思路分析的很清楚值得借鉴

网友AA: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情况。没搞好。今天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情况。没搞好。今天学习了

以后再遇到就会修了,多看下经验帖子是不错的哦

网友Q:
大神修机果然神速不错的

网友AB:
这论坛就是好可以学习很多线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大神修机果然神速不错的

都是经验累积出来的,电路平时多看看,多分析,找东西就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这论坛就是好可以学习很多线路的问题

这里都是信号级维修,多看经验帖子可以学到很多哦

网友AC:
我遇到一样的机器,但是开机报错,进系统南桥烫手,第一次正常进入桌面,但重启第二次就卡在正在启动window界面一直不进系统,后来发现是3V偏高,有4.76V,换了3V   FB反馈电路的两个电阻此机器修复完毕,

网友AC:
最悲催的是就是走了弯路刷了BIOS,南桥也换了,网卡也是坏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C:
我遇到一样的机器,但是开机报错,进系统南桥烫手,第一次正常进入桌面,但重启第二次就卡在正在启动window ...

这个待机偏高我发过一个帖子,也是反馈电阻的问题,也是JE40的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AC:
最悲催的是就是走了弯路刷了BIOS,南桥也换了,网卡也是坏的。换了就好了。!

你是说你待机偏高走弯路杀了这么多东西吗?不过刚开始走走弯路也是可以的,这样对电路会理解的更加透彻

网友:
把钱挣到手才是王道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学习了

网友:
看起来很有味道

网友AC: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你待机偏高走弯路杀了这么多东西吗?不过刚开始走走弯路也是可以的,这样对电路会理解的更加透彻

有时候电路这个东西就是头疼,刚开始谁都是这样的,都有这个过程、

网友AC:
引用 网友D:
这个待机偏高我发过一个帖子,也是反馈电阻的问题,也是JE40的板子

我跟你一样,待机偏高,差点就冲动就换南桥了。疏忽了测各个电杆的电压,后来发现电压偏高也是3V反馈电压问题居然有4.7V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有时候电路这个东西就是头疼,刚开始谁都是这样的,都有这个过程、

是啊,走走弯路是好事,可以让你懂得更多,我也是走过不少弯路,当走弯路的时候要去分析好来,这样对电路的总结更加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我跟你一样,待机偏高,差点就冲动就换南桥了。疏忽了测各个电杆的电压,后来发现电压偏高也是3V反馈电压 ...

待机电流偏高有可能是南桥,要是待机电压偏高就不用去干南桥了,那是待机电压本身电路的问题

网友:
学习看  呵呵呵

新人求罩 -10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2016-03-25):
不认电池好修。总线  电池  IO   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