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黑苹果)待机偏高 0.105A

楼主(2016-02-24):
MacBook Air (黑苹果)
板号:无
维修时间:2016年1月1日
故障:待机偏高 0.105A
插上电源,待机0.105,明显主板上有微短路,按开关一点反应都能没有!
拆机,拆出主板,习惯性的动作拔掉COMS电池放电,插上电源待机电流正常了,0.015,按开关触发上电,亮了!!COMS放电也能让微短路变正常??不管那么多了,装机坐等收钱,装好了之后插上电源,待机又是0.105,郁闷!!!拆出裸板不拔COMS电池插电待机正常了0.015,唉!!!肯定不是主板短路了,然后就一件一件的装机,装一件插一下电源看一下待机正常,装了硬盘后插电待机也正常,最后装上无线网卡后插电待机0.105,拔掉无线网卡待机就正常了0.015,问题找到了,拿着无线网卡仔细一看,背面都烧黄了
上图:

换了无线网卡OK了,坐等收钱

网友:
无线网卡都能烧成这样,我也是醉了。
这得上网多厉害能烧成这样

网友:
这个是什么苹果,就是个山寨机。

网友:
山寨上网本
无线网卡短路导致不开机。

网友:
原来就是个 黑色的 苹果

网友A:
山寨机收客户多少钱?

网友B:
原来是个山寨机,山寨机见的少

网友:
山寨竟说是苹果

网友:
好山寨啊,这本子修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山寨机收客户多少钱?

报了200大洋结果你弄好了之后,客户说你看我这也是个山寨机值不了多少钱,便宜点!我就醉恶心这样的客户了说好价钱我才开始修的,修好后就又跟你搞价,最后18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个山寨机,山寨机见的少

山寨中的战斗机   欧耶

网友:
这样修机就赚大钱了!

网友:
发现这种山寨本挺多的

网友:
应该说是黑色山寨苹果!

网友:
这东西估计很便宜吧,然后在他们一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了200大洋结果你弄好了之后,客户说你看我这也是个山寨机值不了多少钱,便宜点!我就醉恶心这样的客户 ...

我一般只要是说好的价格,一分也不会少的

网友:
靠,假苹果啊,我说怎么无线网卡是这个样子呢

网友:
这苹果修的,好黑的苹果

网友:
贴了苹果logo就是苹果机啦?

网友:
头一次见这种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