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21响七声之简单维修。

楼主(2016-02-25):
早上接手一台DELL 15-3521的机子,机子没显示,会“嘟嘟嘟嘟。。。。。”连响7声。内存代换过。
开机,到报警,电流最高上到0.31A左右。
拆开后发现板号是LA-9104P的。没有进液或摔过的痕迹。同时也习惯性地上网查了下,英特的响7声不像AMD那样能确定是北桥的问题。但能知道是检测不到CPU的原因。同时这个问题也不是BIOS或CPU引起的,因为有一个同型号的例子,刷了三个BIOS,换了一个U也没能排除问题所在。这里要谢谢这个例子,不用浪费积分去下BIOS了。

电流老低了。

看到这样的电流要以肯定是有电压没出来,万用表伺候,当查到PL600电感时,发现电压 为0,就从这里为突破口吧,找来图纸

查PU600的10 11 12P供电正常,而5P的EN却是0V,再往前追+V1.05S_VCCP_PWRGOOD,是来自PU500的1P PGOOD。

查PU500的7P V5IN有5V,3P EN 有3.3V ,但PL500却是0V,打PL500阻值正常。芯片上的丝印是APW8828。这个芯片刚好有,马是换上,

打阻值没什么问题,
通电即时发现惊喜

打蛇随棍上,接屏后无限失落----没显示的?为什么???
细心的我在重插 了两次内存后,终于有了一个细小的发现,报警现在变成5声,对,小电池没装

装上后,终于显示了。

 会员0元2022-12-8 04:03

网友:
DELL的机器 不装CMOS电池 也不亮啊。。。。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
英特尔的不装电池片也会不亮机么?只遇到过AMD的多

网友:
楼主厉害碰到这机器可以看下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可以参考下

网友:
我也有个7生报警

网友:
7声  一般是南桥这边检测不过  CRT 电路有影响

网友A:
显卡没过夜会7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没过夜会7声

那8声是什么呢?

网友:
dell笔记本8声报警 看看COM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遇到7声响的大部是显卡加焊就好,很少有电路坏的

网友:
这个 是 CPU 的  电压不满足  导致没工作 所以报警  吧  所以实际维修 还是要靠维修的思路 单独靠声音来判断问题 还是不靠谱的哦 !!!

网友:
我的4声报警,没搞定。

网友:
电流0.31怎么还会报警啊 。没遇见过

网友:
把BIOS 换个

网友:
我遇到AMD芯片组的7声都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