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负电压会触电吗

楼主(2016-02-25):
我基础不好,问一个幼稚的问题,假如有一个负的220V的直流电压,我用手摸上去会触电吗,看好是负的

网友:
跟正的220V电压没有任何区别,因为电压差都一样。

网友:
不管正的负的,只要电压差值超过安全电压都是危险的。

网友:
只要有一定的电压都会触电的哦!

网友:
触电看的是流过身休的电流不是电压,流过身体的电流大于你的感知电流你就感觉到触电。如果大于30ma就会有触电死亡危险。

网友A:
像2L所说的会触电,因为电压差都一样,可是电压不是从高处流向低处的吗,我站在地面上是接地的,也就是0V,我如果用手摸220V的负电压,电流的流向是从我向-220V流的,并不是-220V向我流的,怎么会触电呢?

网友:
会的啊,千万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2L所说的会触电,因为电压差都一样,可是电压不是从高处流向低处的吗,我站在地面上是接地的,也就是0V, ...

触电时身体内的电流方向当然不一样。你认为电流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哪个更舒服?由你选择。

网友:
电流从头流到脚,和从脚流到头,不知道“感觉”一样不一样?

有机会大家试试???????可以吗

网友:
不管正负,电压只要超过36伏,就有危险,小心啊。

网友:
楼主真是老江湖,这么齐全,

网友:
无论正与负是一样的,,,是否安全,主要是流过人体的电流,差压小可能电流会小,,但直流220V的压差是危险的,,

网友:
电流就和水流的意思差不多,电压的正负可以理解为水流的方向,只要有压力,都会流动,对你的伤害是一样的,这个很好理解。

网友:
你可以降压用 50V 试试 ,电不死你的

网友:
huide会的会的

网友:
电流多大?高压包电压高,电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2L所说的会触电,因为电压差都一样,可是电压不是从高处流向低处的吗,我站在地面上是接地的,也就是0V, ...

不管电流的方向怎样,只要身体中有电流通过就会触电啊。
再说了,正负是人为定的,假如当初把电子规定为正电荷,那你现在的-220V就成了正的了。

网友:
把人看做是0v导电体  220v就是他电你,,,-220就是你电他,,不过直流就不好说,,,你没有接触同电路0v的直流线路,,你就是绝缘体,,电不到你

网友:
额           220V  回电死人的

网友:
正负是相对于一个参照物来说的,向楼一样,地上的为正,地下的为负。不管正负,只要超过36V的安全电压,都是有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