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弱的问一下笔记本硬盘可以直接挂在台式电脑上吗?SATA的,谢谢

楼主(2016-02-25):
我是新手,弱的问一下笔记本硬盘可以直接挂在台式电脑上吗?SATA的,谢谢,还有三星的160G  有坏道 可以修复吗?

网友:
当然可以,接口是一样的。三星硬盘不是专业的不能修,因为没有工具。

网友:
当然可以,接口是一样的。

网友:
看来你真的是新手,放心 挂 吧

网友:
可以,我们店遇到很多这样的。

网友:
完全可以,不用犹豫

网友:
可以  不用担心

网友:
可以的 12V接空脚的

网友:
可以的,放心去弄吧。

网友:
跟普通硬盘一样用的,放心使用

网友:
亲,  不要犹豫了。  直接挂上去吧

网友:
呵呵   这手新得可以

网友:
楼主,固态硬盘就和笔记本上的是一样的。肯定可以通用啊

网友:
放心用吧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