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两例--碰到黑胶拦路虎

楼主(2016-02-25):
不发牢骚,直接开搞。
第一台:
型号:LENOVO  LA-6884p Y470
故障:不充电,充电时偶尔打表
看到这个情况,你们猜出来是哪里的问题了吗?
我直接干掉电池旁的PQ301,测试可以正常充电。但是电流不正常,有时候能冲1.0A 跳到3.5A,因为比较忙,没注意直接给客户了。
但是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出来的。第二天就返修了。客户称还是不充电。冲一会就不冲了。
换了个新的充电器,测试问题依旧。插表上,显示可以充电。但是电流保护灯,一直在闪。测量保护隔离MOS管,第二个MOS管 G级与S级60Ω。更换后,充电OK,表也不打了,灯也不闪了,腰也不疼了。
第二台: 拦路的黑胶
LENOVO G465C BM5016 宝龙达代工
AMD 机器,加电不亮,吹显卡后亮机。此机器是黑胶显卡。
从未搞过这样的显卡,之前搞料版,搞一次挂一次。 抱着必死决心,在论坛学习方法,最终相信一个兄弟的(忘记名字了),温度加高,看到爆锡,直接撬,居然成功,掉了10来个空点,一个信号点,飞线解决。 掉这么多,估计是温度不够开拔导致,多试几次,再告诉兄弟们。

给出我拔显卡温度,前面的曲线不说了

1、去掉普通显卡,我一般255℃  30S 拔掉不掉点,
2、加焊显卡,一般230℃ 30S 加焊无返修
3、去这个黑胶显卡 265℃  70S取下,但是我在40S左右就取下,掉点可能跟这个时间有关

论坛上的兄弟们,想了好多的办法。但是我就试着用高温直接去比较好,一次成功。

补充内容 (2016-2-26 07:22):
不好意思各位兄弟,编辑的匆忙,AMD的机器,是北桥坏了。不是显卡,通病的,大家都知道

补充内容 (2016-2-26 07:25):
BGA返修台 *词语被过滤* ZM-R5830

补充内容 (2016-2-26 13:59):
这个第二天返修了。开机显了LOGO就掉电,最后查是开关电压低导致,飞线3.3V搞定,论坛上有发,可以确定是通病

补充内容 (2016-2-26 14:00):
LENOVO  黑胶显卡的返修的

网友:
黑胶的我看到就怕

网友:
G465有黑胶吗?

网友:
你没修过。修过就知道了

网友:
黑胶的一定要加热到爆珠撬绝对不会掉点

网友A:
遇到黑胶的难整。已经掉过几次点了。

网友:
上次有个兄弟说用加焊油的帖子那个解决掉电的

网友:
你没修过。修过就知道了

句容诚信电脑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B:
温度要高,加两次第一次只加不取,第二次取

网友C:
黑胶只能用高温来处置了

网友D:
我们这边也是没搞过黑胶,搞一个肯定死一个,芯片爆珠之后,芯片是否也不能用了?还有,温度那么高,就不怕主板鼓包吗?

网友:
好久没修笔记本了,手痒,,,,

网友:
嗯,撬胶经验总结的不错啊

网友:
不是有解胶剂吗,不知道大伙试过没有

网友E:
老板我想问下你的是 什么牌子的BGA哦 风力那么好  我的必须要到300左右锡才融化  我加热时间没有你的久最多3 到5秒

网友:
我碰到黑胶的也是,怕的要死,掉点,还有可能挂板子。下次试试你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板我想问下你的是 什么牌子的BGA哦 风力那么好  我的必须要到300左右锡才融化  我加热时间没有你的久最多 ...

BGA返修台 (卓  茂) ZM-R5830  你那样加热,估计加热的温度和时间不太对吧兄弟,你那样高温,时间短,我感觉不太合适。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边也是没搞过黑胶,搞一个肯定死一个,芯片爆珠之后,芯片是否也不能用了?还有,温度那么高,就不怕 ...

我是按照论坛哥们这样原理搞的,没有真正暴锡,温度一高,一推就动,桥自然掉。
芯片没爆,继续能用,但是能用多长时间就不知道了。宝龙达的PCB,我看着还是挺厚的,没有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胶只能用高温来处置了

嗯,对的。就是提前得多做几次实验,综合PCB厚度,代工厂家等,试出来最低的温度能拆掉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黑胶的难整。已经掉过几次点了。

黑胶掉点和普通取芯片掉点一样,都是温度不够导致的。你得多试几次,试出来合适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要高,加两次第一次只加不取,第二次取

嗯,不能硬搞。黑胶的加热到一定程度,推下芯片,是能动的,这个时候就能取下。不会掉点

网友:
取黑胶还是要温度控制好,然后就是要细心,不能着急,硬来

网友:
显卡看黑胶还好。。就怕南桥。。现在的点太小了。。

网友:
黑胶的烦人啊,看到换主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按照论坛哥们这样原理搞的,没有真正暴锡,温度一高,一推就动,桥自然掉。
芯片没爆,继续能用,但 ...

哦,那以后这个方法我这边也去尝试做一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