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行不久的小弟,请教苹果手机焊接经验

楼主(2016-02-25):
最近拿到一台苹果4手机,主板J4显示接口附近电阻烧坏,可那么小的电阻,真的不知道如何下手,看都看不见,请大师们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啊。还有,上锡的时候,总上不上去,不知道是哪个环节有问题。请各位大师们指点迷津,不要喷我。谢谢

网友A:
一个们告诉我,修苹果,焊工一定要好,还得有好工具,焊剂要好的

网友B:
修手机全靠手上功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们告诉我,修苹果,焊工一定要好,还得有好工具,焊剂要好的

你修过苹果吗,上面的小元件更换方法是什么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手机全靠手上功夫

如何练就好的手工啊,苹果手机主板上的电阻那么小,稍稍碰一下就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修过苹果吗,上面的小元件更换方法是什么样的。

我没修过,但我有一专修苹果的哥们,他给我说的,看不见,是要用放大镜的,焊剂多用的是好松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何练就好的手工啊,苹果手机主板上的电阻那么小,稍稍碰一下就掉了。

那这个真的只有熟能生巧了,没有什么快速达成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真的只有熟能生巧了,没有什么快速达成的方法

谢谢哥们儿,看样子,不搞坏几块主板,是成不了大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修过,但我有一专修苹果的哥们,他给我说的,看不见,是要用放大镜的,焊剂多用的是好松香

呵呵,谢谢,我已经搞坏过两块主板了。晕啊

网友:
那是要借助放大镜一焊了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7571-1-1.html,这个是我年前写的你可以看下。上锡是用锡浆的

网友:
没有好的手工还是先不要动它

网友:
先拿坏板子练手  苹果的主板 原件很密集 还带有黑胶  很容易搞报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没修过,但我有一专修苹果的哥们,他给我说的,看不见,是要用放大镜的,焊剂多用的是好松香

那是进口焊油,不是松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进口焊油,不是松香

这个你还是不要乱说,你所说的焊油就是焊膏,手机上用的是松香,与修电脑有所不同

网友:
01005的物料不好焊接

网友:
这个焊点 一般要用 尖头烙铁!

网友:
照着飞流一刀说的做吧,准成功

网友:
小电阻电容之类的 如果汗不上去 是焊盘上缺锡  用烙铁上不上去的 话 就涂点 锡浆 效果很好

网友:
你OUT了   上锡不是用烙铁,是用锡浆

网友:
显微镜必备     手工没有速成   慢慢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