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电视盒]
网络机顶盒使用过程中的小窍门,看到就是赚到哦!

楼主(2016-02-25):
网络电视盒子想必是老少皆知了。但是真正了解机顶盒在使用过程中的一些小窍门我想了解的朋友并不是很多。所以在这里我来告诉大家一些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一:关机拔掉电源
  绝大多数的电视盒子产品在使用遥控器关机之后,其实并非是真正的切断电源关机,而是进入到了休眠状态。其实机器自身还处于通电状态,如果长此以往,对于电视盒子硬件会造成一定的伤害。同时一些电视盒子在休眠状态下,还会正常的耗电,如果不切断电源的话,会造成资源上的浪费。

 二:第三方应用扩展
  其实正规的电视盒子产品,自身内置应用还是相对较少的,并不能够满足我们的日常使用需求。

  三:定期清理垃圾
  作为安卓系统的电视盒子产品,在运行久了之后,难免会有系统垃圾或缓存存在。如果不及时清理,就会造成系统的卡顿,或是电视盒子存储资源不足等问题。因此,电视盒子用户可以下载一些一键清理、当贝助手等具备清理系统垃圾功能的第三方应用,对电视盒子系统垃圾进行定期的清理。

  四:避免存储卡”热插拔“
  一些电视盒子产品,为了弥补自身存储容量的不足,设置有TF卡或SD卡插槽,用以满足用户对于存储方面的扩展。而插入其中的存储卡,我们应该避免热插拔,就是在运行存储在存储卡中的应用或是播放视频时,不要将存储卡拔除,避免烧坏主板或对存储卡造成伤害。

  五:防潮
  对于电器设备来说,惧怕潮湿环境是一个通病,而电视盒子自然也不能例外。因此我们应当避免在潮湿环境下使用,因为潮湿环境下,电视盒子的主板等电器元件容易生锈和被腐蚀。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下使用电视盒子将会极大的缩短它的使用寿命。

零成本让你的电视盒子变身无线路由器

初级应用:变身AP,盒子无线也好用
  其实,不少机顶盒在设计时,已经考虑到无线 AP 的应用需求,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打开这一功能。本次体验,我们以乐视 C1S 机顶盒作为平台,不同的机型可能在设置上有些差异,但改造思路是一致的。
  在乐视C1S 里,在网络设置中就已经内置了无线 AP 功能,在使用无线连接时,看不到响应选项,但我们只要用网线连接 C1S 网卡接口,在网络设置中就有了 AP 开关,开启它你的盒子就变身为无线 AP 了。

  乐视C1S 可直接开启 AP 功能
  使用感受:作为无线 AP,盒子在开启路由功能后,与普通路由在速度和使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只要数码设备连上机顶盒,输入密码就可以顺畅的使用网络,而多了一个AP 对增强覆盖自然大有好处。当然了,默认的 SSID 和密钥显得有些简单了,因此,在开启之前最好在 AP 设置中修改密钥和 SSID。
  不过,由于机顶盒的发热量较大,在长时间开机时不仅机顶盒的温度较高,路由也存在不稳定甚至死机,或是AP 功能自动关闭的情况,需要重启才能解决问题。这也让 7×24 小时需要WiFi 的用户,并不适合用这解决方案。
  中级应用:无AP不用愁,借APP助力
  不是每一个盒子都预留了开启AP 的选项,不过没关系,只要机顶盒有网口和 WiFi,利用一款名为 WiFi 路由器的应用,就可以将机顶盒变身为无线 AP,而 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只要在主界面中点击开启无线热点,在配置中设置SSID 和密码,就可以顺畅的使用WiFi了。

  WiFi 路由器与路由管家应用界面
  当然,机顶盒的AP功能实在是太弱了,在这种情况下,利用 APP 增强一下机顶盒的路由功能,或是通过其控制一下其他路由器就大有必要,安装你使用的路由品牌专用的APP是最好的选择,实在不行的话,兼容性不错的路由管 家也是不错的选择,功能上还是比较全面,至少在机顶盒上就可以实现蹭网拉黑,实时查看连接 用户等功能。
  使用体验:WiFi 路由应用会生成一个默认 SSID 为 androidtether 的无线路由, 如果机顶盒支持蓝牙的话,甚至还能通过蓝牙共享网络,虽然意 义不大,但毕竟多了一种玩法。而这样的软设置,在使用上与普通路由也没有明显区别。不用担心因为是软件应用而使其性能下降。至于路由应用,其所调用的是路 由自身的功能,这也决定了机顶盒必须连接在路由之后,才能实现这些功能。安装这一应用最大的意义就是,当机顶盒播放卡顿时,我们可以立即查看实时流量与用 户,一旦发现蹭网者立即拉黑。这就省去了开电脑,路由设置的麻烦事。
  高级应用:玩桥接,盒子免费增覆盖
  其实,单纯开启AP功能,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只是临时的解决方案。毕竟,多数家庭都已经有了无线路由,而机顶盒上的无线AP很难覆盖整个家庭。那么,能 不能让机顶盒上的AP与原有的路由组成桥接, 长时间增强家庭 WiFi的覆盖范围呢?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我们需要试验一番。
  机顶盒上的无线设置项极少,更没有 WDS 桥接功能,同样没有DHCP 等功能,而它的AP功能,要在有线输入时才能开启,因此,我们将其作为主路由,将光猫上的 LAN 输出口直接连接到机顶盒上,而拨号由光猫内部进行。至于机顶盒的设置也很简单,开启AP、网络设置设为自动获取。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机顶盒的IP 是 192.168.1.3。

 在电视机顶盒端查看IP地址
  在电视盒子端设置好后,接下来需要对原本的路由器进行相应设置。首先,输入路由器的IP 地址(默认状态下是 192.168.1.1 或 192.168.0.1)进入路由的设置页面,将DHCP服务器打开,然后在进入菜单中的网络参数LAN口设置,将LAN口的IP地址设置为 192.168.43.1。按道理说,这个 IP 只是一个常用的网关IP,但在实践中笔者发现只有使用这个 IP 才能实现桥接,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在修改 IP,选择保存后,路由将重新启动。

  修改桥接路由 IP 地址
  在路由重启完毕后,进入无线设置的基本设置选项,勾选开启WDS进行桥接。此时,可以在下方扫描中,点击扫描以搜索可以桥接的路由,在扫描菜单中选择 机顶盒,SSID为letvap的路由,在选择后桥接路由的信道将自动调整为与主路由一致,此时,我们只需要输入主路由的密钥就可以完成配置,至于桥接路 由的SSID即可以改成和主路由一致,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命名。

  开启wds,进行桥接
  在选择保存后,路由的运行状态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桥接路由进行扫描,并试图与主路由进行连接。待连接建立后约一分钟,在我的电脑上,路由设置界面突然显示无法连接,但此时,电脑右下角的路标显示桥接建立,稍等平片刻网页连接正常,桥接顺利完成。
  使用体验:桥接完成后,家庭WiFi的覆盖范围大大增加,原本无信号或信号较弱的地方,都可以获得不错的信号,而下载速度也没有明显的区别。
  不过由于机顶盒AP自身稳定性上存在不住,因此桥接稳定性一般。几乎每隔一两天,就需要重启机顶盒。而在机顶盒重启后,桥接路由需要重新扫描后才能建 立连接,这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同时,两个路由在不同的网段,因此对于手机等数码设备来说,要设置成自动获取IP而不是指定IP,才能保证与两个路由的连 接。
  这样桥接也有其好处,以往用路由分别连接手机和机顶盒时,在进行手机推送高码率的1080P 影片时,容易出现卡顿现象。而在使用机顶盒桥接时由于传输的简化,同一影片播放变得流畅,几乎没有卡顿现象。
  TIPS
  疑窦重重的设置过程

 光猫直联机顶盒,进行桥接
  这一设置, 是在乐视C1S和TP LINK 842N 及740N上完成的, 尽管最终完成了桥接效果,但在设置中不少疑问却难以有合理的解释。首先,桥接路由的IP地址为什么一定要是192.168.43.1,一旦更换其他IP, 就无法完成桥接。而在桥接完成前,PC都可以与路由设置界面通讯,可在桥接完成正常联网后,反倒打不开路由设置页面(此时,手机可以进入设置页面)。而在 使用中还发现,一旦机顶盒关机重启,桥接路无法正常连接,需要重新人工扫描和选择机顶盒,才能完成连接。
  由于没有更多的机顶盒与路由器,笔者无法保证这一设置可以在所有和机顶盒与路由中实现,毕竟AP与路由的桥接原本就是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任务。当然,笔者更希望大家能够进行验证,完善设置方案的话那就更求之不得了。
  总结:机顶盒变身路由,更享下载便捷。
  让机顶盒去充当路由的角色,不止是节省一个路由器,其实,还有更多的用处。例如随着广电加强对盒子端视频的封锁,不少视频尤其是美剧和较新的视频往往 无法 点播,只能下载播放。此时,在机顶盒上安装迅雷等下载软件,由机顶盒完成下载任务无疑即节能, 又省时。但在以往,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开启机顶盒和光猫, 还要开启路由器。而当机顶盒与光猫直联,充当路由角色时。就不用再开路由器了,这不仅节省了电能,对于延长路由寿命减少辐射也大有好处

网友A:
有线机顶盒能和网线直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线机顶盒能和网线直连吗

有网线插口就可以

网友A:
但我插上网线,电视显示无信号,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我插上网线,电视显示无信号,怎么办?

把机顶盒连在电视上

网友:
连了,只是把原来的有线信号线拆掉,把网线插入机顶盒,无信号,遥控是有线的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