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电视机常见机芯故障自查方法

楼主(2016-02-25):
第一;无TV视频或音频

1、检查高频头5V供电电路

2、检查33V升压电路

3、检查3.3V-5V的I2C转换电路

4、检查中放电路输出。

第二;开关机冲击声

用12V供电4欧负载,该功放有静音和待机控制功能,无需外加电路能满足使用要求。26寸用LS2208A,用24V供电16欧负载,该功放只有待机无静音功能,此时增加了一个专用冲击声消除电路,它在开关机和待机开关机时都将音效输出的伴音信号进行了有效的钳位,检查时可对该电路的关键点进行测试即能发现问题。

第三;1、检查主板各组供电

2、检查LVDS/TTL输出电路及其连线

3、SDRAM部分电路造成的数据错乱。

第四;有图像无声音

有伴音说明主电源、CPU、SDRAM等电路工作基本正常,

1、切换至不同输入状态以确认是否只有某些状态无声音

2、检查功放及其供电是否正常

3、检查音效IC输入、输出信号

4、中放是否有声音信号输出。

第五;有伴音无图像

有伴音说明电源、CPU、SDRAM等电路工作基本正常,

1、切换至不同输入状态以确认是否只有某些状态无图像

2、检查背光供及其控制电路

3、检查屏供电及其控制电路

4、检查LVDS/TTL输出电路及其连线。

第六;不开机

导致不开机的原因有很多,如系统供电不正常、复位电路、I2C、cpu/eeprom出问题等。

1、检查电源分部电路

2、检查主板待机不掉电电路情况

3、检查主板工作上电电路供电情况

4、检查复位、时钟、FLASH、I2C电路5、检查背光及其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