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A开机屏幕不亮,外接显示器正常

楼主(2016-02-25):
晚上用迅雷下载东西设置成自动关机,屏幕也没有合上,第二天开机屏幕不亮,接显示器都正常。这电脑是双显卡。拆开后把屏幕排线重新插了一下没有效果,不懂电脑维修,请问大家这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6-2-29 09:04):
以解决

网友:
不懂,就送维修呗,还安全

网友A:
屏,屏线,查屏线借口定义

网友:
显卡问题的多

网友B:
关机外接显示器用集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机外接显示器用集显试试

试了试仍就不行。外接显示器可以,不能识别内置显示器,以前外接会显示两个显示器

网友C:
自己别乱搞哦,屏幕或者是主板,就这两样问题,送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别乱搞哦,屏幕或者是主板,就这两样问题,送修吧

谢谢,过保了售后太坑。屏幕坏的可能性不大。这位仁兄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6823-1-1.html好像跟我这个差不多,屏幕供电系统出了问题,按他的做法会有副作用吗

网友:
换个屏 先试试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具体要排查

网友:
屏显卡坏,自己搞搞换主板换屏

网友:
送修不就行了,白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屏线,查屏线借口定义

不懂电脑,说屏接口定义他不懂

网友:
主板 屏 或者屏线的问题

网友:
不懂维修就不要自己瞎搞。。拿专业的维修店去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了。 北桥,我估计就这两个了。以前修过这样的

网友:
没有识别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过保了售后太坑。屏幕坏的可能性不大。这位仁兄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6823-1-1. ...

不会有副作用,电路修好就没事了

网友:
显卡 北桥  屏  屏线  都有可能  因为  显卡 有两路 信号 一个 是 数字  一个 是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