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7715无USB供电

楼主(2016-02-25):
MS 7715无USB供电,测量各以地值均正常,USB控制器时钟供电也正常就是不出USB供电

网友A:
S3# 2.5V   EN0.6V 5VCC \5VSB5V

网友:
请各位大侠帮帮兄弟

网友:
EN明显就不对嘛

网友:
开启就没有,这么会出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S3# 2.5V   EN0.6V 5VCC \5VSB5V

直接EN拉个3.3试试

网友:
EN是IO发出的会不会是IO坏了

网友:
我直接把U7接通了,5V供电出来了

网友:
查下EN的控制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