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60 I3 370m H54F HM55 GT325M风扇高速转

楼主(2016-02-25):
在一次安装U盘的安卓系统时很慢,就强制关机了,拔u盘了。再开机第一下没开机,再开机就开机了。结果是,30秒后风扇高速转,系统关机,主板不断电,风扇还转。换了主板第一下也是没开机。再开能关机了,风扇30秒后还是高速转。还有一个usb口只能带无线鼠标,换了主板也没解决,小板的问题?求助!!!

网友:
忘记说了,换了cpu了也是不行。拔掉内存也是一样。风扇还是高速转。

网友A:
板子都换了也不行?不会吧,那就换换小板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都换了也不行?不会吧,那就换换小板看看

我把小板都拔下来也是不行

网友:
   自己的电脑吧.嘿嘿.建议还是拿来维修点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小板都拔下来也是不行

我觉得还是你的问题没有判断好来,你这个机器就是主板+小板,怎么可能两样换了都不行呢?难道是配件问题?可能性不大,内存换过没有?

网友:
换个小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