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别翻新机全过程 送给用友们

楼主(2016-02-25):
现在的翻新机是越来越侵腐市场了,大多都被JS们伪装的与真机相差无几,导致许多消费者在购机的时候都心惊胆战的,生怕买到翻新机,下面我总结了几个购机老手的经验,希望能给大家在购机时有一定的指引。 在购买手机时注意以下几点: 1、仔细看屏幕内有无印痕, 数据线、耳机孔、扬声器孔、挂带孔是否有灰尘。
2、仔细看机身电池卡锁处有无拨痕, 上下盖旋轴处有无旋印, 上盖处两凸点有无压痕。
3、仔细检查WAP和语音功能及通话纪录信息功能中有无记录。
4、外壳就靠对比了(与证明是好的机器去比亮度,均匀度,色调,颗粒度...)。
5、闻气味,新机器有檀香, 不同与一般的清洁剂和香水味,机身不能有粘粘的蜡和油(有的话被JS美容了)。
6、仔细检查SIM卡接触点, 机身电池接触点有无磨痕(区别接触点其余部分)。
7、看外壳的接缝处间隙是否均匀而且在1MM以下, 有无撬痕, 上盖内屏幕下两封点有无挑痕。
8、与新机器对比按键的弹性和内外显示屏的亮度。
9、仔细看机身的固定锣钉有无旋印, 涂漆涂墨(可以用放大镜), 商标有无撬痕。 产地及生产日期的查询
摩托罗拉手机背后都有一个MSN机械序号,共10位.
它代表着\\\"机型代码,厂家代码,生产年份,生产月份,和产品系列号。
详细如下:
MSN码---机械序号:
1。如何查看: 关机,把后盖和电池拿开,在机身背后的条形码下面有:如:MC3-41E11 C836DD3P4R 350904805489928 的一串号码。 其中“C836DD3P4R”就是MSN码,共十位。
2.代表的意思如下:前三位为型号代码;第四位为生产厂家码,第五,第六位为 生产日期码(前面为年份,后面为月份);后四位为序列号.  (1)生产厂家码(第四码):6-天津  3-杭州  2-美国  R-德国  G-美国  5-杭州东信 W-是新加坡(2)生产年份(第五码):X-1997年  Y-1998年  Z-1999年  H-2000年  B-2001年  C-2002年  D-2003年  E-2004  F-2005(3)生产月份(第六码):A-B --1月  C-D --2月  E-F --3月  G-H --4月  J-K --5月  L-M --6月 N-P --7月  Q-R --8月  S-T --9月  U-V --10月  W-X --11月  Y-Z --12月  (注:前一个代表上半月,后一个代表下半月) 水货与行货的区别
1.大陆行货,带有移动QQ 功能.可机上查版本.
2. 港行:有简体及繁体界面选择,但只能输入繁体字.无移动QQ.无法在机上查版本.
3. 新加坡版: 简体界面,简体输入.无移动QQ. 可机上查版本.其它信息里的语言列表是0024.
4. 欧版 ,如果没刷中文包,那纯粹外文机. 刷了什么版本就跟什么版本的功能一样.不过键盘无笔划印刷。 摩托罗拉原装电池选购指南
用户可从以下几点区分摩托罗拉手机电池的真伪:
1.摩托罗拉真电池均设计有棕色线带,这是摩托罗拉的一项高增值设计;而对于假冒电池来讲,一般都没有棕色线带设计,即使有的话也与摩托罗拉电池存在差别。
2.印刷标签--摩托罗拉真电池的标签印刷有两个步骤。首先,摩托罗拉标识及电池使用说明的设计制作均由标签制造商承印,而条形码则是由电池制造商承印,因此颜色会有所差异;而假冒电池的所谓标识、使用说明和条形码是一次性完成印刷,因此上述颜色是一样的。
3.摩托罗拉标识--摩托罗拉真电池的标识非常光滑鲜艳;而假冒电池的标识基本上很暗淡。
4.电池外壳熔接--摩托罗拉真电池的前后外壳熔接紧密;而大多数假冒电池的前后外壳是粘在一起,很容易破碎。
5.摩托罗拉手机电池后背上的M标志和电池外壳是一个整体,而大多数假冒电池的M标志是粘上去的,用力可以撬开。
其次,如果要确实防止假冒伪劣电池对自己造成损害,您在购买手机或电池时最好前往摩托罗拉指定的专营店。专营店都拥有正宗的产品进货渠道,以及专业而良好的售后服务。 购机须知
1、一定要去正规买场。或大商场 。货比三家。
2、不要着急,慢慢的试机。打个120听听声音如何。
3、看机身有没有毛病。缝隙合的好吗?
4、看屏幕有没有坏点。调一下最亮和最暗。设置-初始设置-调节亮度
5、然后试铃声,调到最大声,有破音吗?
6、启用照相功能,对着白纸照相,看看是否有水波纹。然后全黑拍,看有无亮点.
7、看看软件版本:菜单-设置-手机状态-其他信息-软件版本。
8、*#06#看机里的IEMI是否跟机身上(电池下)的标签上和盒子上一样。
9、问明三包,带好一切手续。回家后先好好“烤机”。有问题马上换
10.买最新版的,目前是95R的!注意事项请看下面
1、仔细看屏幕内有无印痕,数据线,耳机孔,扬声器孔,挂带孔是否有灰尘。
2、仔细看机身电池卡锁处有无拨痕,上下盖旋轴处有无旋印,上盖处两凸点有无压痕。
3、仔细检查WAP和语音功能及通话纪录信息功能中有无记录。
4、外壳就靠对比了(与证明是好的机器去比亮度,均匀度,色调,颗粒度...)。
5、闻气味,新机器有檀香,不同与一般的清洁剂和香水味.机身不能有粘粘的蜡和油(有的话被JS美容了)。
6、仔细检查SIM卡接触点,机身电池接触点有无磨痕(区别接触点其余部分)。
7、看外壳的接缝处间隙是否均匀而且在1MM以下,有无撬痕,上盖内屏幕下两封点有无挑痕。
8、与新机器对比按键的弹性和内外显示屏的亮度。
9、仔细看机身的固定锣钉有无旋印,涂漆涂墨(可以用放大镜),商标有无撬痕 看外观:机身是否有明显划痕;漆色是否被磨掉;铭牌,屏幕是否刮毛,有无薄膜。
看电板:薄板,厚板与机身的接缝是否大。用手轻轻捏一下,是否有明显的“吱~”声;电板接触点(电极的簧片)是否有黑色小点。如果有黑色,则说明该电板被激活过,有人使用过了。
查看IMEI:手机外盒上的串号,机身背后的串号,机内软件的串号,发票上的串号是否一致。
试机时注意:通个电话,试试话音质量,你要听听声音是否失真,信号是否良好;其他的功能基本上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看看软件的速度,稳定性等等……

1.看看屏幕。新机器都是帖着保护膜的,看看有没有划痕。 2.闻闻气味。新机器都有檀香的味道。 3.可以看通话总时间的。如果发现新机器没打电话,但是通话时间不是0就有问题。 4.看IMEI号,(按*#06#)输出的信息与手机后面以及包装盒外面对照,看是不是一样。 5.通过MSN码第四位可以知道生产地,在和手机外形做比较,能区分出是不是翻新。 6.看摄像头有没有灰,进灰就不是新机器。 教你如何鉴别翻新机!
有人担心买到翻新机,那么如何检验所购手机是否是翻新机呢?      1、 外壳。 新机外壳接合紧凑,缝隙处平整光滑,无毛刺。 翻新机器一般采用仿原装外壳, 缝隙处不平整,有毛刺, 手机外壳上下两部分容易出现闭合不紧、留有很大缝隙的现象。鉴别时可以用小手指指甲尝试着插进手机上下盖的接缝。如果能插进去,就是翻新机。而对外壳表面像新机一样磨砂,且有小颗粒的手机,更是万万不可购买。这种机子外壳的漆是 JS喷上去的,时间一长,漆就会落(机壳上的灰尘小颗粒,是喷漆时没有真空环境作业造成的);      2、新机翻开盖有一股淡淡的檀香味,若是翻新机, JS一般要对机身进行一番美容,外表尽管光滑但不够干燥,翻开盖或卸下电池后有橡皮味,塑料味,或化学剂的气味 ;      3、 键盘和数据线接口。由于充电器插头、数据线长期插拔的缘故,翻新机充电接口会出现难以消除的黑色划痕。而键盘翻新机多采用旧机器上的键盘或者是仿照键盘。这种键盘的共性是手感比较柔软,没有新机键盘的韧性;      4、 充电测试。充电的时间最好长一些,一般在 10分钟以上。因为有许多翻新机充电时间稍长就会断电。这也是判断翻新机一个很有效的办法;      5、 SIM卡芯片触点与电池触点。这两个触点JS一般是没法更换的。如果是翻新机,那么SIM卡芯片触点上就一定会留下清晰的摩擦痕迹,看起来发亮,这是摩擦过多所致。如果是新机未用过的芯片,则触点表层应是磨砂的;      6、 固定螺丝。主要看螺丝和刀口接口部分有没有明显的划痕, 内屏下方的两个胶垫有无挑痕。      7、通话 质量。自带 SIM卡试机,打电话给你的朋友,最好是固定电话,问问对方通话质量如何,通话声音是否清晰,有无杂音、电流声,音量大小有无骤然下降的现象;      8、 价钱。由于翻新机的零配件多为早期产品,质量也差,所以价格也低。要是遇到价格低得离谱而商家却称之为水货的手机,基本可以断定为翻新机。 NOKIA7610如何鉴别港行机以及港行发票,还有如何鉴别翻新机 一、主机鉴别方法: 1 、 外包装盒
1) 新手机的包装盒都是全新的,即包装盒上没有污垢或字迹。而且标贴没有重贴的情况 —— 尤其是包含有 IMEI 码的标贴(因为有的手机返修后厂家附寄标贴,商家重新销售)。
2) 防止走私手机;包装盒上应该有中文标识,包括产品名称、型号、厂名、厂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如果包装盒上是英文标识且标注不全,则可能是走私手机。
3) 防止更换配件;如果包装盒属于封装的,切记要自己拆封,而且采取撕开封条的方式(因为有的商家用电吹风加热拆开封条,如果你用划开封条的方法就看不出),这样可以检验是否拆过封。而有些商家故意当着你的面很快拆封,这一般是商家的假动作,其实包装可能已经拆过封,内部的配件已经更换。而你看到的 “ 拆封 ” ,使得你不会产生怀疑。
2. 标准配置
打开包装盒后,先检查厂家标准配置的类别及数量。一般应该包括:机身、电池、充电器、耳机、腰夹、产品使用说明书、保修卡、附件手册等。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保修卡是每部手机售后服务的保证书,如果没有厂家正规保修卡,千万不要购买。有的手机保修卡上还注明了机身码,注意检查是否与包装盒上标注的机身码一致。 3 机身 “ 闻 ” :一般正宗的手机机身尤其是电池内会有很浓的檀香味,拆封后能保持3天至1周时间,而假货做不到这种喷漆工艺,所以不会有檀香味。另外,做得差的就只有刺鼻的味道。 1) 要求当场给予换壳 , 当拆开壳时 , 请仔细看看凡可以看到的部分 , 应光洁无痕 ;
2) 新机的键盘按上去有非常明显的紧涩的感觉 , 如较为顺手灵活 , 就要仔细了 .
3) 检查手机机头是否有磨损、手印,屏幕保护膜是否平整,后盖是否有松动的现象。
4) 查看电话簿中是否有已接、未接、已拨电话记录及闹钟设定、自编铃声等。
5) 查看机头的生产日期与保修单上的是否一致 . 4 、 手动 ( 1 ) IMEI 码,三码合一(手机、电池、外包装) ( 2 )在待机状态下输入 *#92702689# 第一页手机串号    第二页 生产日期    第三页 购买日期 第四页 维修日期 因为是新机,以上信息应该接近于初始值才对,即接近于 0 才正确的,因为有可能别人试过机的。如果通话信息显示时间过长的话,那么就是翻新机了。
( 3 )在待机状态下输入: *#7610# 可以查软件版本号。    第一行显示本机软件版本号( 7610 最新版本 v 6.0525.0ch )    第二行显示软件发布日期 第三行显示手机型号信息 5. 查询手机 IMEI 码的网站: www.chinamobile.gov.cn
查询手机入网证的网站 www.tenaa.com.cn 二、 BL-5C 电池的辨别真伪: 1 、外皮: 原装电的包装皮颜色比较暗,是亚光漆,组装电的颜色比较亮,是因为中间含有荧光粉 . 原装电 外皮细腻、有磨砂的感觉、侧面看有细碎均匀的针尖一样的反光, 包装皮手感很好,比较光滑,组装的手感较粗糙 . 原装电中 BL-5C 的触点旁边有一个小圆点, BL-4C 则没有,这点很重要,请大家注意 . 大家在买电池的时候,可以用指甲推一下包装皮的边缘,原装电不会起皮,组电肯定会 2 、触点:原装电的触点颜色是亚光的,不亮,电池用过一次就有划痕 . 如果你发现在电池的金属片上有一些很小的网状方格,那么这块电池就是仿制的了。 3 、序列号:如果买的多或者当面亲自挑的话,如果电池的序列号都是重复的,那么必定是假电池。 4 、黑色部分:查看电池头上黑色的部分,在其顶部得黑色边框只此一处,原装电池的材质是用的类似橡胶的材料,用指甲掐一下会感觉有点软并会出现印痕然后消失。假冒电池的头上黑色部分材料是硬质塑料,指甲根本掐不动。 5 、电池做工:假冒仿制上面的一切字母,数字等差不多都和原装的一样,也有电池容量,生产日期等,连厂家也是一样的,不过假冒仿制外面的包装没有原装的清晰,字体也比原装的模糊,但是都不是很明显,很容易当真的买下来了,除非是你有真电池来作比较才知道。 6 、全息标签:如果假冒仿制的诺基亚 BL-5C 电池上面有全息标签,可以通过查看全息标签来证明,查看全息标签时,可以从一个角度看到诺基亚双手相接的标志,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诺基亚原厂配件标志。当你左,右,下,上倾斜全息标签时,在标志的各个侧面分别可以看到 1 , 2 , 3 , 4 个圆点。 7 、外形:原装电池不管英文电还是中文电,外型都是一样的四周比较圆滑,大小也相同。假冒电池由于模具的原因,外型和原电肯定有差异。有的比原电大了一圈,有的电池头黑色部分的形状也不同,还有的是四四方方棱角分明的,那肯定也是假电池。诺基亚 BL-5c 型号的电池要比 BL-4c 型号的厚上一点 8 、上网查询: 刮擦诺基亚原厂配件标志右侧的黑色区域,清除掉上面的墨以后应该可以看到分两行显示的 20 位数字。 在 NOKIA 亚洲官方网站 www.nokia-asia.com ,进入 Support 栏目下的 set up 页, Is your battery authentic 小分类,点击分类下的 check your battery 进入下一页,然后在 batterier with ahologram label 位置选择 onine 链接进入 check the lologram and code 页面。现在按照提示检测步骤操作,其中前三步不需要用户操作,在第四步 select your location 即选择你的位置所在的国家,然后在 select your battery model number 处选择诺基亚的电池型号(真接在电池查看型号后,在这里选择),最后输入电池机身上的 20 位防伪数字(将防伪标签刮开后看到),点击 check now 就可以查出手机电池是不是诺基亚原装产品。 如果出现 ”YOUR BATTLE COLD IS VALID" 时有根据,具有法律效力的,就是 “ 你的电池编码是合法的或有根据的 ” 9 、在购买诺基亚手机的时候要注意说明书上所说的原装电池的型号和容量, 同样是 5C 电池,假电池的则为 850mAh ,真电池的则为 970mAh 因为现在很多诺基亚的手机电池是可以通用的,但是容量是不一样的 三、 7610 大陆行货标配: 锂电池( 970mAh BL-5C ), 64M 的 RS-MMC 卡,旅行充电器 ACP-12C , DKU-2 数据线,光盘,软布料袋, MMC 卡适配器, HS-5 耳机 .

网友:
经典,经典,见识了,人才多啊。

网友:
‘长知识了啊

网友:
楼主 神武~~~ 很好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