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 LX3 不跑玛 维修

楼主(2016-02-25):
F1A55-M LX3   开机测试 复位灯 一直闪  量各个电压正常 最后量到这个芯片没发出电压    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板子很老了把,修一下值不值啊

网友A:
楼主写的真简单,那芯片是干嘛用的

网友B:
2.5V没有产生吗?

网友:
又是这个2.5V的芯片

网友C:
你这个芯片是干吗用的,能说详细点吗?还有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芯片出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的真简单,那芯片是干嘛用的

没看到点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芯片是干吗用的,能说详细点吗?还有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芯片出的毛病

大哥 我服了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V没有产生吗?

就是VDDA 2.5V没有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的真简单,那芯片是干嘛用的

产生VDDA2.5V 的线性稳压芯片。

网友:
怎么不把点位共享出来

网友:
这是哪个供电,没有详细说明吧

网友:
点位完全看不懂 有没有愿意教下的

网友D:
这芯片 什么作用啊

网友:
华硕ADM  很多都是没VDDA2.5的   复位灯闪    断电 都有

网友:
  确实,以前修过这种没2.5v的板子

网友(2016-09-26):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 什么作用啊

线性稳压输出vdda2.5伏amd芯片组平台系列cpu内核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