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这是什么芯片吗

楼主(2016-02-25):
我的一台华硕X450C笔记本开不了机,拆开来一看是电源入口处的A5 KNA芯片烧出了个洞,不知道这是什么芯片。是否只换这一个芯片就够了还是要说,这芯片烧了会连带烧其他芯片? 下面图片上的两个小的芯片就是A5 KNA。 知道的请帮帮忙。

网友:
有点像稳压芯片

网友:
P沟道的MOS管。

网友:
有什么型号可以代替?是否换这个mos管就行?

网友A:
学习了,谢谢版主的分享哈!

优秀妞妞 -2 人家是来求助的,都不看题目

网友:
找个一样的换上,开机试一试

网友B:
楼主还是找个维修的看看吧 你这有可能后及有短路的

网友:
找个料板对比一下

网友:
是小型的MOS管吧?

网友:
看到检流电阻因该是前级的隔离mos管,不过现在有的设计是n管,有的是p管,具体要查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版主的分享哈!

他是来刷下载分的,你不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找个维修的看看吧 你这有可能后及有短路的

确实,后级的mos管也烧了。。。 不会连带io芯片,南桥全烧了吧。。。

网友:
感觉像MOS管

网友:
看着像稳压管,又像mos

网友:
应该是 MOS管

网友:
是 mos管 ,用二极管可代替吧?

网友:
是N沟通的MOS管

网友:
感觉是mos管吗

网友:
就是保护隔离的场管,找不到一样的飞线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