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6-02-25):
接手一台华硕X54,板号K54HR。故障现象为有待机不触发,待机电流0.009.

拆板目测无进液,无人为损坏痕迹。拆掉CMOS电池居然自动上点了,难道又是放个电就好?按开关,关机。再

按开关,依旧不触发。看来是CMOS放电能自动上电,按开关不触发。

论坛上搜索了帖子,有开关板坏的,也有电源接口旁的排阻坏的,看来有可能是通病!!

排除了开关板的LID及开关排线,接着就是电源口旁的那个排阻了!!
      找个了104排阻换上,故障依旧。。。。

这下要老老实实查了,简单搜索下没图纸。EC型号和K43LY的一样,这样K43LY的图纸可供参考!!
125脚是开机键的PWRBTN,有3.3-0-3.3跳变,正常!!再看56脚出去的信号 3.3-3.3-3.3,看来是EC的问题了。
偷了个懒,直连125脚和56脚,按开机键---上电!!!

网友:
不触发查待机条件和南桥,EC

网友:
这样做 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昨天刚修一台不触发的。。也是换的EC。。。同命相连啊

网友:
问题找到了  干嘛不换呢

网友:
IO在内存这面的都有问题的,换了好多个了,

网友:
这样都可以啊。

网友:
偷懒也要技术的

网友:
         学习学习

句容诚信电脑 -10 灌水是要受到惩罚的哦

网友:
这样连也有用怎么就这么肯定是ec问题呢

网友:
有可能不是EC的问题

网友:
这个技术可以哦,

网友:
这样修能用久么

网友:
怎么不先 查条件

网友:
刚修到一个不触发的

网友:
125跟56分别是什么信号?

网友:
找了个点位看到125是 PWR_SW# ,56脚是 PM_PWRBTN# ,你意思就是说直接跳过EC人为拉低信号给南桥咯!说到底还是EC这边有问题咯?

网友:
这样也行。真的学了一招

网友:
是EC条件不够,还是EC坏了,有的机器这样好像是不行得,,,

网友:
我觉得就是LID 的信号问题

网友:
EC坏了让你一条线给飞好了?

网友:
我也这样干过。。。。

网友:
节省成本了,直接连线也可以的

网友:
感觉这样应该是不行啊,应该查EC的条件,我记得华硕的EC脚位好多都差不多的,14脚复位.17脚LID# 67脚是个PG好像是待机的吧,在K43L的板子上这个信号为底也会不触发,120脚AC_IN#低电平有效,遇到华硕不触发的我都差不多是先查这些脚位

网友:
楼主真牛 这样都可以 下次可以试试看

网友:
我们这边,华硕的机器好像不多,学习学习

网友:
替换EC试了,不是EC的问题

网友(2018-03-10):
会不会不稳定 ?

网友:
这样拉起来就是怕会不稳定,返修太麻烦,还是换一个最好

网友:
楼主经验很足啊,这么就确定是EC问题,直接连了。小白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