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

楼主(2016-02-25):
昨天收到客户一台奇葩的宏基4750G  客户说不开机  拿到收开机测试结果是可以显示的  就是到宏基的LOGO就隔几秒闪烁 不停的闪烁  就是进不去系统   进PE和BIOS都是正常的   以为是系统问题   开始做系统  结果 Ghost系统文件后还是进不去    开始怀疑是主板问题了  把主板拆出来 裸板测试一切正常   只好换块硬盘测试了  结果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网友:
系统装不上一般先考虑硬盘吧,可能太自信。

网友:
硬盘有问题一般都卡LOGO啊

网友:
宏基LOGO都卡住了的话,系统就不用怀疑了,要怀疑也是怀疑硬盘,相信这个硬盘仔细听都有噪音

网友:
恩,原来是硬盘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