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笔记本报警7下

楼主(2016-02-25):
     DELL N4050笔记本报警7下是什么问题呀?
笔记本开机电流跑到0.388的时候就不跑了,然后就开始报警了,7下报警声
卸下内存条,也是报警7下
内存条换了 也不管用
求助

网友:
顶一下 呀  谁修过此问题,告解一下

网友:
dell7声,一般都是amd北桥脱焊

网友:
这个一定是北桥的事儿了。。最好重植,加焊不好用

网友:
这电流偏低啊,先查一下供电吧!

网友A:
INTEL 还是 AMD的啊,板号是什么?CPU换过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TEL 还是 AMD的啊,板号是什么?CPU换过没有?

是inter的 dv14_hr_mb
cpu 换了 问题还是这样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先查哪里呀

网友:
CPU 供电有没啊.....

网友:
amd北桥脱焊

网友:
七声报警大部分都是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inter的 dv14_hr_mb
cpu 换了 问题还是这样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先查哪里呀

仔细测下全板电压,电压没出来的几率很大

网友:
先别急着干北桥,先查供电,肯定哪个没出来,仔细查二级电压

网友:
先把主板上的电压测试下千万不要盲目的取敢桥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DEL 14R 5437 I5的 U ,也是开机7声报警,会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
 这电流.没跑码吧.测下板上电压.肯定有电压没起来.

网友:
电流小,但也有可能是桥,还是先查下供电全出来了没有了,

网友:
先看供电有没有ok在看桥

网友:
AMD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北桥。

网友:
0.3   偏低啊   不一定是北桥

网友:
先查供电。供电有了在看北桥。。。。。。

网友:
是低电压的本吗   看着像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