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稳电脑重启,对电脑的伤害

楼主(2016-02-25):
电压不稳电脑重启,对电脑的伤害

  电源就像电脑的心脏一样,它为电脑中的其他部件提供能源,电脑电源的作用是把220v交流电转换为电脑内部使用的3.3v、5.5v和12v直流电,由于电源的功率直接影响电源的“驱动力”因此电源的功率越高越好。

  1、电源除了转换效率这一能效表现外,更重要的是电源的稳定性以及对于平台的保护能力。一般电源必须具备防雷击、防过压、防过流、防短路、防过载保护等五重防护。这样在面对各种极端的用电问题时才能给予最完善的保护。

  导致硬盘出现坏道或损坏,不好的电源容易导致硬盘出现假坏道,这种故障一般可通过修复软件来改善。

图一电压不稳电脑重启

  显示器有水波纹、CPU显卡等核心频率不稳定,直接影响主机的稳定运行。

图二电压不稳电脑重启

  3、主机常常重启,尤其在夏季,(马上要到来了),这种状况尤为明显。与电压过高有关系,这不仅会影响电脑的整体及使用寿命,还会出现烧毁主板等硬件的现象。

图三电压不稳电脑重启

  在电压不稳定的时候,可以测出最低的电压,选择合适的电源或稳压器。

图四电压不稳电脑重启

  宽幅电源:好的宽幅电压支持的电压范围广,在低电压下仍能保证电脑正常运行,能自动调节电压,使电脑电压保持稳定,净化市电。对新配电脑来说,这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宽幅电源比普通电源价格相差不多,使用和普通电源一样,无需多一个“沉重的负担”。电视对于旧电脑来讲,断电时没有保障,电压支持范围有限。

  将依次调节电压为260V、240V、220V、200V、180V、160V、140V、120V进行测试,得出的结论为:在非市电标准电压下,这颗电源能够轻松应对电压不稳定。从110V—260V电压区间电源都表现稳定,同时平台的运行也都非常稳定。

网友:
有意思啊!大哥

网友:
给郊县和工地装配电脑一定要考虑用好的宽幅电源,反之不是机子运行不稳就是开不了机以及损坏硬件!

网友:
显示器有波纹原来是电源问题,这个真是头疼,还以为是线材不好,添加磁环也没用,不过用在显示器上没波纹,连电视机就有,也是奇怪

网友:
都是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