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开机一会儿黑屏,曲折维修

楼主(2016-02-25):
同行机器,联想B305一体机。
原故障为开机后保存不住时间,BIOS电池有电。不用想肯定为南桥通病问题,进BIOS为WAIT,换完南桥后(这个桥比较便宜),进系统一会儿掉电到1.8a电流。
还以为桥没换好,又换一块儿后故障还一样。头大了。
进论坛查找了一下还真有这样的问题,不过最终也没解决。拔掉硬盘之类的在BIOS里半小时没问题,快进系统时直接掉电。
仔细观察电流时发现了个问题,过载灯闪了一下,突然灵光一现,难道是5A表带不动吗?找了个7.1A适配器插上后好了。郁闷啊,几上几下!
看来还得换个10a的可调电源啊。有遇到这样问题的不妨试一下!!!

网友:
电源带不动不关机掉到1.8a电流的还真是少见

网友:
一体机本来就不能用5A可调电源点的

网友:
功率要求比较大,5A可调达不到

网友:
正常,一体机的A数效大,修多了就好了

网友A:
一般5a电源就可以带动,可能是你的电源不稳定,

网友:
上次买一个联想B305一体机电源是120W  6.15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5a电源就可以带动,可能是你的电源不稳定,

我的可调电源带联想B305没问题,也从来没遇到过带不动一体机的情况,可能他的电源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可调电源带联想B305没问题,也从来没遇到过带不动一体机的情况,可能他的电源不太好。

是啊,我的另一台B305就没问题,怪事

网友:
一般大架一点的笔记本我都会注意下他的电流需要多大,更别说一体机这种大功率的了,要养成看机器功率的习惯才好有

网友C:
这个问题,必须换南桥吗?加焊行不?

网友:
一体机的A数就是大 电流表带不起来  今天一个清华同方的机器 进系统就掉电 突然想起来A数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必须换南桥吗?加焊行不?

加焊好后会返修的

网友:
我用5A表带了几台一体机都没掉电,可能个别的功率特别大吧

网友:
这种到是没有遇到过呀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电源,好象可以用的嘛,你的电源是不是功率不够了

网友:
正常5A 是可以开机进系统的!不知道10A 的表哪里有卖的!【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刚开机怎么会带不动,质量问题

网友:
请问下南桥的型号是多少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