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BIOS 绝对好用

楼主(2016-02-25):
   接同行一片华硕P8H61-M LX主板  目测全板子无烧件和掉件   同行说开机滴滴滴滴 四声报警      看了一下论坛   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    华硕容易坏的882 排阻也换过  内存和CPU的两个8脚小芯片也换过多没有解决       无意间 刷了BIOS 好了    BIOS 百分之百可以用  大家放心下载     记住 我的这个板子是 开机滴滴 4声报警

网友:
BIOS 没上传呢

网友:
BIOS也上传

华硕P8H61-M LX.rar

网友A:
华硕官网下不到这个板子的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官网下不到这个板子的BIOS吗?

华硕官网不靠谱,下载下来的有些不跑码,且全都无MAC

网友:
BISO 是个坏的   caO

网友:
  浪费我分..

网友:
尼玛的B  不是BIOS  *脏话*的

网友(2016-03-28):
我这有一片还没来刷了 。我不太相信BIOS 我刷了10片就好过一片哎

网友:
我要举报下了没用,大家不要下了,我刚刚试过,我的主板故障和他的一样刷了就变成掉电重启了,已举报

网友:
呵呵。。我这里有块。。不知道涮了行不

网友(2016-04-28):
我的不报警,下来试试

网友:
我晕,不能用的,浪费我的分,  下个别的可以了,不要下这个

网友(2016-06-01):
啥嘛?版本号也不写!

网友(2016-09-05):
收场了11111

网友(2018-07-20):
为什么下载下来会有两个部分?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0-04-06):
刷了BIOS 好了    BIOS 百分之百可以用  大家放心下载

网友(2021-12-05):
华硕P8H61-M LX 1.0  3楼下面此BIOS亲测解决通电报警4声不显示的问题,还解决插1600内存的问题。

,之前刷了几个程序都只能插1333才能正常显示。不插内存报警一长2短。。插1600内存不报警也不显示。
之前刷了3个程序都没有解决。。最后刷此楼主的 3楼程序 解决问题。正常使用1600内存 点亮。2021.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