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无法识别的原因

楼主(2016-02-25):
电脑硬盘无法识别的原因

  电脑是21世纪使用最为广泛的办公用具,笔记本因其便携性背广大电脑朋友们所钟爱,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时会遇到电脑硬盘出现故障,表现为无法读取数据,硬盘无法识别等等,如果出现硬盘无法识别的故障,该怎么确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今天小编就和大家一起分析造成电脑硬盘无法识别故障产生的原因。

电脑硬盘无法识别的原因 图一

  硬盘无法识别的原因:

  1、硬盘无法识别之加电后硬盘无反应

  当接通电源,启动笔记本电脑后,发现硬盘没有任何反应,在BIOS中也不能找到硬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大部分是由于硬盘电机出现问题引起的。这时候,应该找专业的维修人员进行维修。

  2、硬盘无法识别之硬盘发出“哒哒”的声音

  当笔记本电脑硬盘发出“哒哒”的声音或其他不正常的声音时,说明磁头出现了问题。这时候,应当立即关闭笔记本电脑,将笔记本电脑带到专业维修地点维修。否则,一些重要数据数据将无法再恢复。

电脑硬盘无法识别的原因 图二

  3、硬盘无法识别之无法访问数据和无法复制数据

  当进入操作系统后,能够看到硬盘中的数据,但是,却无法访问这些数据,而且不能复制粘贴数据。出现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确定为硬盘上有坏道,也有可能是硬盘固件有问题。可以用查坏道的软件,测试硬盘是否出现了坏道。

电脑硬盘无法识别的原因 图三

  4、硬盘无法识别之硬盘运行正常,BIOS无法检测

  当启动笔记本电脑后,在BIOS中检测不到硬盘,但是,硬盘却能正常运行。这种情况基本上是由固件问题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硬盘初始化信息丢失。如果出现上述情况,数据基本上无法挽救。

  5、硬盘无法识别之硬盘误识别

  当在使用笔记本电脑时,发现BIOS中检测到的笔记本电脑硬盘与实际硬盘有区别。这种情况是由于硬盘磁头偏移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硬盘固件出现了问题,造成硬盘误识别。

  以上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电脑硬盘无法识别的5点原因,根据故障发生的原因,我们就能及时的做出相应的处理,希望本文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
温习一下,再学习,再运用

网友:
一般数据线 坏的多点

网友(2016-05-02):
固件出问题很麻烦啊

网友:
再学习,再运用

网友A:
硬盘固件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固件是什么~!

硬盘的系统,可以把硬盘看做一个单片机。

网友(2016-08-07):
硬盘不坏怎么修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