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 1420拆机淸灰、改善温度图解教程

楼主(2016-02-25):
戴尔dell 1420拆机淸灰、改善温度图解教程

  笔记本使用时间长了,各种故障也会随之而来,特别是散热方面最为明显,这是笔记本电脑的通病,当笔记本长时间处于高温下工作而又得不到及时处理时,严重的就会烧坏CPU和显卡,戴尔dell 1420笔记本电脑也不例外,而且戴尔dell 1420笔记本扇热最为垃圾,一遇高温就会出现黑屏,下面我把戴尔dell 1420笔记本电脑拆机清灰、改善笔记本温度的图解教程分享给大家,以供大家参考。

戴尔dell 1420笔记本电脑

  戴尔dell 1420拆机淸灰、改善笔记本温度方法/步骤:

  一、戴尔dell 1420笔记本D壳拆解

  1、笔记本拆机前的准备工作,洗手去静电,清理干净工作台。然后,取下笔记本电池。

戴尔dell 1420拆机教程(一) 图一

  2、拆下戴尔dell 1420笔记本

  D壳上所有的螺丝。如图:

戴尔dell 1420拆机教程(一) 图二

  3、拆下图中红色标记处的两颗螺丝。如图:

戴尔dell 1420拆机教程(一) 图三

  4、拆下的螺丝位置作记号,方便装机。

戴尔dell 1420拆机教程(一) 图四

  5、拆下所有螺丝后,把光驱向左边有拉就可以取下。

戴尔dell 1420拆机教程(一) 图五

  6、取出硬盘,注意小心拔下硬盘上的连接线。

戴尔dell 1420拆机教程(一) 图六

  7、先用螺丝刀拧松上面的四颗螺丝,然后拆下CPU散热器。

戴尔dell 1420拆机教程(一) 图七

  8、清理散热器上残留的硅脂。

戴尔dell 1420拆机教程(一) 图八

  9、用细砂纸抛光。

戴尔dell 1420拆机教程(一) 图九

网友:

  戴尔dell 1420拆机淸灰、改善温度方法/步骤:

  一、戴尔dell 1420笔记本D壳拆解

  9、抛出镜面效果。

戴尔dell 1420拆机教程(一) 图十

  10、清理CPU上面遗留的硅脂。

戴尔dell 1420拆机教程(一) 图十一

  11、拆下用于固定猫的螺丝。

戴尔dell 1420拆机教程(一) 图十二

  12、向左稍微用力就能取下猫上的插头。

戴尔dell 1420拆机教程(一) 图十三

  13、拆下卡片。

戴尔dell 1420拆机教程(一) 图十四

  14、D壳拆卸完毕,下面就开始拆下键盘C壳了。

戴尔dell 1420拆机教程(一) 图十五

网友:

  戴尔dell 1420拆机淸灰、改善温度方法/步骤:

  二、戴尔dell 1420笔记本键盘C壳拆解

  1、如图所示,用塑料撬棒从开光面板的一边向上撬起。

戴尔dell 1420拆机教程(二) 图一

  2、用手慢慢提起,拆下开关面板。

戴尔dell 1420拆机教程(二) 图二

  3、用螺丝刀拧下键盘上两颗螺丝。

戴尔dell 1420拆机教程(二) 图三

  4、把键盘轻轻向上推,取出下面的排线。

戴尔dell 1420拆机教程(二) 图四

网友:
今天不能上传更多的图片,明天继续!

网友A:
没看到 啥改良 的啊 还以为 该液氮进去呢

网友:
千年神机啊。还在用。。。

网友:

  戴尔dell 1420拆机淸灰、改善温度方法/步骤:

  5、取下dell 142笔记本的两个屏轴外壳。

dell 1420拆机教程(二) 图五

  6、拔出屏排线。

dell 1420拆机教程(二) 图六

  7、拧下图中所指出的这颗螺丝。

dell 1420拆机教程(二) 图七

  8、往左边来一点。

dell 1420拆机教程(二) 图八

  9、把下无线网卡天线插头。

dell 1420拆机教程(二) 图九

  10、双手抬起取下液晶屏。

dell 1420拆机教程(二) 图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 啥改良 的啊 还以为 该液氮进去呢

别着急呀!先清理完灰尘,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呀!继续关注!继续关注!继续关注!

网友:

  戴尔dell 1420拆机淸灰、改善温度方法/步骤:

  二、戴尔dell 1420笔记本键盘C壳拆解

  11、拧下指出的三颗螺丝。

dell 1420拆机教程(二) 图十一

  12、拧下图中所指出的两个白色的插头。

dell 1420拆机教程(二) 图十二

  13、轻轻往右拔,就可以取出插头。

dell 1420拆机教程(二) 图十三

  14、这个插头有点小,取的时候用镊子往右拔。

dell 1420拆机教程 图十四

  15、双手抬起C壳。

dell 1420拆机教程 图十五

  16、取下C壳,就可以看到dell 1420笔记本的主板了。

dell 1420拆机教程 图十六

  到此,dell 1420笔记本C壳就拆完了,接下来就是对笔记本进行淸灰、散热处理了。

网友:

  戴尔dell 1420拆机淸灰、改善温度方法/步骤:

  三、dell 1420笔记本淸灰、改装散热器

  1、拆下C壳,我们可以看到北桥用的导热垫。

dell 1420拆机教程(三) 图一

  2、用手撕下这片导热垫,并清理干净上面残留部分。

dell 1420拆机教程(三) 图二

  3、拔下图中所指出的两个插头。

dell 1420拆机教程(三) 图三

  4、然后拧下固定主板的三颗螺丝,如图所示:

dell 1420拆机教程(三) 图四

  5、螺丝拧下后,有手轻轻掀起主板,就可以把主板取下了。

dell 1420拆机教程(三) 图五

  6、dell 1420笔记本的主板。

dell 1420拆机教程(三) 图六

网友:
今天不能再上传图片了,,待续~~~~

网友:
这个机器有点老了,不过拆机图 对新手有用

网友:
我正在用DELL1420,散热改装过,另外还加装了触摸屏。机器很皮实。虽然老了但是很耐用。

网友:
楼主还没传完吧

网友:
对我们新手帮助大

网友:
还有图片没有转上来,改善散热的重点。

网友:

  戴尔dell 1420拆机淸灰、改善温度方法/步骤:

  三、dell 1420笔记本淸灰、改装散热器

  7、拧下显卡散热器是的三颗螺丝,中间这颗拧送就可以,如图:

dell 1420拆机教程(三) 图七

  8、拔下风扇的插头,如图:

dell 1420拆机教程(三) 图八

  9、显卡温度之所以高,就是在显卡位置的导热垫“硅脂垫”时间长老化的缘故。把导热垫取下,并清理干净。

dell 1420拆机教程(三) 图九

  10、在显存上面也有两个导热垫,也一并撕下清理了。

dell 1420拆机教程(三) 图十

  11、用细砂纸抛光,清理干净残留的硅脂。

dell 1420拆机教程(三) 图十一

  12、显卡帖防短路胶带,防止铜片碰到显卡。盖住显卡四周的小元件,中间凸出部分不要贴,要露在外面,帖好后,如图:

dell 1420拆机教程(三) 图十二

  13、拆开散热器上面的三颗小螺丝,并用镊子撬开侧面的卡扣。如图:

dell 1420拆机教程(三) 图十三

网友:

  戴尔dell 1420拆机淸灰、改善温度方法/步骤:

  三、dell 1420笔记本淸灰、改装散热器

  14、清理完上面的灰尘,接下来就开始贴散热片。

dell 1420拆机教程(三) 图十四

  15、取出散热片,揭去原装的导热胶,原装的导热不好,

dell 1420拆机教程(三) 图十五

  16、拧开导热胶盖,把导热胶的涂在散热器的内壁上,并用小板涂抹均匀,如图:

dell 1420拆机教程(三) 图十六

  17、然后把散热片贴在散热器的内壁上,注意散热片的风道,这要贴气流才没有阻力。

dell 1420拆机教程(三) 图十七

  18、贴到这里就可以了,一共用了16个散热片。

dell 1420拆机教程(三) 图十八

  19、然后把散热片压紧一点,接触紧密,散热更高。

dell 1420拆机教程(三) 图十九

  20、风道处散热片贴好了。

dell 1420拆机教程(三) 图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