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j 有图像无背光

楼主(2016-02-25):
问题一:光背光,PWM信号0V,断开与EC连接。和EN信号连接,屏显示正常。在之前换一EC一样无PWM信号。
问题二:LAN识别不到,无线网卡能装上驱动,但收不到无线。有时无线又正常。
问题三:显卡识别不到。
问题四:进不到BIOS,不显示LOGO,开机黑一会儿屏,显示时直接进系统。
故障源与解决方法:一般都会认为是桥问题(BD82HM65),也加热了桥还是一样.因几个月前这台机我换过显卡N12P-GV-B-A1。所以我就先看一下显卡,加焊白屏,重新上锡球。惊喜出现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LOGO显示了,也能进BIOS,所有驱动正常了。用了一会儿,关机重新启动又不行了,但故障源应该就是显卡了。  有没有那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显卡出问题还会影响这些设备呀????

网友:
新手学习围观   大神厉害

网友:
会不会是加热显卡时主板受热了, 等主板凉了就不好用了啊!

网友:
有些问题没法解释的,前提是要确定是显卡还是显卡周边

网友:
根据屏线定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