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4r 5437 开机不亮风扇狂转 还响8声

楼主(2016-02-25):
(无正文)

网友:
有修过这个机子 8声的吗

网友A:
这个机器的 bios 有好几种, 多找个版本

网友:
能把BIOS 发个吗

网友B:
屏 屏线  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 bios 有好几种, 多找个版本

屏线 和屏都坏了
  换了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 屏线  显卡

是线和屏  现在好了  多谢

网友(2016-03-31):
我的也是一样型号也是响8声 有时能亮机有时报警 拆了 做了显卡 用了一天又响8声  难道要做三合一的CPU

网友:
主板上的我都试过了,不行。看来这种机子还真的爱坏线跟屏。回头试试

网友:
换屏线可以好吧!!!

网友(2017-09-04):
我的 开机25秒后才亮机 看着太心烦;也是风扇狂转

网友(2018-03-09):
今天来了5437 开机8声报警的     原来是屏幕后面屏线松了   拔插就OK了    大家不要盲目干显卡哦

网友(2024-10-28):
5437 开机8声报警拔插屏后的屏线并加固解决,大家真的不要盲目干显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