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H61H2-M4不开机解决

楼主(2016-02-25):
精英主板H61H2-M4
起手焊桥,直接亮
IO没坏!
果断上图,大谢迅维网老师

网友:
直接干桥。。。。?你很厉害

网友:
主板上电前确实应量MOS管的对地阻值,

网友:
是不加电吗?

网友(2016-08-04):
以前啥问题?大神讲一下过程呗

网友:
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不触发就干桥,,牛比人物,,,,

网友:
像你这样干,也只能算是运气好,,,

网友(2016-09-17):
LZ 板子什么问题啊!为什么焊桥呢?

网友(2016-10-19):
我加焊了没有好.换晶振好的

网友:
晕,这是什么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