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显卡供电 求助

楼主(2016-02-25):
一台宏碁 版号LA-5891 机器 昨天来 电流跑0.6反复掉电重启 拆机测 发现1.5转1.5没转过来 直接拉一根亮机  今天早上来上班  把MOS管换了 发现恢复原故障  实测的 桥发出的DGPU_PWR_EN没发出来  此信号是转换成  其他信号来导通二级转换电压的  我强行拉一根 还是不行   BIOS也刷了  断点打值  组织正常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换桥 还是怎么办 有点纠结

网友:
有人没 说说

网友:
断掉显卡供电行不

网友:
转换1.5问题直接拉线了,第二天早上不行?还是你不想拉线,直接换了MOS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