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N480能亮机BIOS

楼主(2016-02-25):
手上有个联想N480主板,开始开机到0.9左右不亮,所有供电都正常,装内存也是一样,装内存有时还掉电,刷了BIOS后电流可以到1。1左右还是不亮,感觉应该还是BIOS问题,论坛里面的刷过2个都不行,求分享个能用的,板号BM5238 V1.2

网友A:
楼主 我怎么觉得好像是内存的问题啊   多更换几条内存试试

网友B:
你的内存是低电压的吗 看看

网友:
确定是BIOS问题吗

网友:
再测测可能是别的问题

网友:
LZ 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这里也有一个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内存是低电压的吗 看看

不是低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怎么觉得好像是内存的问题啊   多更换几条内存试试

内存已经换过好几条了

网友:
找不到BIOS,那就多查下主板条件吧,内存条件都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