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开机红屏,夹子夹住主板一切正常

楼主(2016-02-25):
机器被车轮碾了,框子弯主板小变形,怀疑CPU虚焊,其余一切功能正常。用夹子夹住才正常。有没有解决方法,除了动CPU之外,有没有夹具可以夹在主板上之类的

网友:
屏幕黑斑是屏幕问题

网友:
s机器算不幸中万幸,用胶水粘粘

网友A:
某宝有夹CPU的夹具,你买个试试。名字叫接骨什么的。买那种黑的褪过火的。很干净的那种没褪火容易断。你自己看看吧

网友:
夹住就能用,看来是虚焊了

网友:
接骨神器,好用,常用

网友:
这个没搞过

网友:
还有这玩意可以用  直接夹住  那不是省事了很多啊!!!!!

网友:
不动CPU重新加焊的话用起来不稳定的。免得后期故障扩大就麻烦了。

网友:
打下阻直看下呀

网友:
那装机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
这很有可能主板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想法 好厉害啊

网友:
有卖接骨神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有夹CPU的夹具,你买个试试。名字叫接骨什么的。买那种黑的褪过火的。很干净的那种没褪火容易断。你自 ...

买那个夹 装机能自然么

网友:
估计CPU底部焊盘受损了

网友:
还有这东西啊,真是神器啊,中国人真是太牛X了

网友(2016-04-05):
听楼层的说什么接骨神器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有没有人发个图片出来看看  真的很好奇  你们说的那东西真有那么神?

网友:
这个也行,长知识了

网友:
干A8 就好了

网友:
如果不能重植CPU就放弃吧,夹住能好也是暂时的

网友:
还是动CPU吧 不过手工要很厉害啊

网友:
接骨神器,好用

网友:
论坛之前好像有人介绍接骨神器的

网友:
真的有这种神奇吗?
  如果有,我也去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