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平板电视怎么与笔记本电脑连接【方法】

楼主(2016-02-25):
方法如下:

A 准备一根VGA连线,在电视关机的状态下,将电视的VGA接口与笔记本电脑主机的15针显示器接口相连接。连接完毕后,然后按电视遥控器 “信号源”,转换到VGA状态。

B 切换笔记本电脑输出模式,不同品牌、型号的笔记本电脑用来切换电脑输出模式的功能组合键也不同。我们可以建议用户找寻笔记本电脑上包含有显示器图标的功能按键(一般为F1~F12其中的一个,很多是F3或F4),然后同时按下Fn与该功能按键的复合键,就可以完成笔记本电脑输出模式的切换操作。

C 设置笔记本电脑分辨率及刷新率。鼠标右击桌面,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属性”—“设置”,在屏幕分辨率处调整,刷新率可继续选择“高级”—“适配器”—“列出所有模式”,从中选择适合的刷新率。电脑不同,可能设置方法略有不同,请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设置。

D 屏幕设置的分辨率最好是和屏幕的物理分辨率一致或接近,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显示效果。有的型号VGA支持的分辨率是640*480,有的型号VGA支持800*600,有的型号VGA支持1024*768,个别机型支持1280*1024。刷新率一般建议调到60HZ。具体可查看各型号电视说明书上所列的具体显示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