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2V主板X550CL 2.1内存处X550VL刷BIOS总是出错

楼主(2016-02-25):
华硕的机器一开始开机不能显示,刷BIOS之后能显示,但是1~2分钟后屏幕花屏,再开机电流到0.3左右,从新刷BIOS,擦除BIOS芯片的时候出问题,不能成功查空芯片,下图:
换了新的BIOS芯片后,重新写入下载的程序,还是同样的BIOS查空错误,试了四个BIOS芯片了,求助这样的情况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A:
这是在编程器上操作的吧?跟你修什么笔记本没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编程器上操作的吧?跟你修什么笔记本没关系吧?

编程器刷其他机器上的芯片都正常,但是就这个机器,一个新的BIOS芯片写入文件装到这个机器上后拆下来再擦除查空就出现错误。机器本来的故障是开机一分钟左右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刷其他机器上的芯片都正常,但是就这个机器,一个新的BIOS芯片写入文件装到这个机器上后拆下来再擦 ...

这就有点奇怪了,资料有没有仔细看下容量大小?还有,别把BIOS容量拿错了  哈哈,我就试过拿错8M的去刷4M的

网友C:
高手。  电路看的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  电路看的透

小哥 水也没有这么灌的

网友D:
报错很正常的我有时候效验的时候就错误但是可以开机的,还是编程器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报错很正常的我有时候效验的时候就错误但是可以开机的,还是编程器不行!

我的是查空的时候出错,bios芯片写入程序装在机器上,可以开机但是很快花屏,再擦除bios芯片的时候就出错,芯片都换了好几个了,机器都已经退给客户了。

网友:
         什么BIOS机

网友:
修不好就换主板

网友E(2016-04-02):
机子解决了没有  这个情况换一下器件就可以

网友:
学习虚席!!!

宁夏的爱恋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子解决了没有  这个情况换一下器件就可以

换什么器件呢

网友:
是不是bios文件的事 ,换个bios程序试试!!!

网友:
25q64fv(ss)或者25q64fv(st)

网友:
你可以不用檫除,直接覆盖试试

网友(2016-05-03):
BIOS发上来一起用下

网友:
刷了报错的无非就是程序坏、芯片坏、编程器有问题啊,没遇到多复杂的

网友:
多数是芯片坏了 直接换个吧

网友:
换一个编程器试试吧。。

网友:
在编程前先点一下去保护“UNPROTECT”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开机显示后过一会儿花屏,刷了BIOS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