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JA AC电源正常,电池开机掉电

楼主(2016-02-25):
N61JA AC电源正常,电池开机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插上内存屏幕闪瞎直接掉点。电池电压变成1.4V 。等一会电池电压正常。开机反复一个问题。。。

网友:
看一下电池接口附近的电阻吧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适配器正常,用电池就不正常,你觉得哪里有短路呢?

网友:
电池换过没?看下电池接口,还有ACOK等适配器跟电池检测信号是否有问题

网友A(2019-09-17):
电池开机掉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19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开机掉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1951-1.html

我去   老哥有这么多的专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