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5-09181_1M

楼主(2016-02-25):
联想一体机B305-09181_1M 待机电流0.015A,正常.开机电流跑到0.06A,不动也不掉.
个人分析,应该是分组供电没有开启工作.那就一步一步查吧.

测得SLP_S3#  SLP_S4# SLP_S5# 都有3.3V.SIO_PSON_N有0.8V,1D5V_MEM有1.5V,+12V_S0为0V.
看来问题应该就出在这个12V的供电上了.那就查供电IC U38.

实测U38 NCP1589 供电有5V,SIO_PSON_N也有0.8V.就是没有12v输出.
不会是12V输出后续有短路吧?扒电打L28对电阻值36欧,果真不正常.
焊开L28一头,接个12V到短路一头烧板,发现C364很烫手.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换掉C364,后测阻值正常有400多.
先别急着上电.测下其他供电还没有没短路的.测后都是正常的.
上电,触发,电流一路往上奔,亮机.联想LOGO出来了.

到此 联想一体机B305完美修复.说了这么多,就是C364短路.换之OK亮机.
最后附上 联想一体机B305主板电路图

网友:
已加分鼓励,还没修到过一体机

网友:
这不就是大短么

网友:
这个机型风扇不转也不开机

网友:
这款AMD芯片组质量一塌糊涂

网友A:
为啥我看到在C364旁边有飞线

网友:
+12V_S0是不是用来开启电压的?

网友:
二极电压短路电流不加大

网友:
修到的都是显卡问题,不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看到在C364旁边有飞线

飞线,是上家修的,是COMS电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是上家修的,是COMS电路供电.

哦,原来的问题还有CMOS电路供电断路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三言两语就修好了,有图就是好,收藏了

网友:
我一台有时候可以入系统,有时候挡在开机画面,加焊南桥不行了不跑码了,后来换了南桥还是一样不跑码

网友:
再加焊北桥还是不跑码~~~~~

网友:
怎么还飞 了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