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断缸检查?断缸检查的操作方法

楼主(2016-02-25):
什么是断缸检查?断缸检查的操作方法

  断缸检查是汽车故障维修中经常用到的一种实验方法,什么是断缸检查?如何操作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断缸检查的操作方法。

断缸检查操作方法 图1

  什么是断缸检查?

  所谓断缸检查就是在发动机怠速工作时,通过人工控制,使发动机的任一个汽缸停止工作,通过观察发动机的工作状态有无改变来分析该缸的工作性能是否正常。

  在中断该缸工作后,如果发动机的转速和平稳度有较大变化,说明该缸各元件工作正常,若没有变化或者变化不大,可断定这缸相关的零件工作有问题。

  发动机断缸检查的操作方法:

  汽车维修过程中,为了准确判断发动机故障出现 在哪个气缸,经常要采用“断缸”试验的方法,以缩小故障检査的范围。“断缸”试验分为断油、断气和断火等3种形式,它们的本质都是暂时终止某个气缸的工作,然后 观察发动机的运转是否发生变化,以判断该气缸的工作状况。

  1、断缸检查断油检查法

  柴油发动机发生故障时,我们常在发动机着火时用松开某缸高压油管始端(喷油泵端)或末端(喷油器端)的方法进行检查,叫作断缸检查法(也叫停油检查法)。

  对柴油机进行“断油”试验,通常是逐缸拧松高压油管到喷油器的接头,切断该缸的油路,然后观察柴油机的 运转状况,如果柴油机的运转声音发生明显变化,说明这个气缸工作正常;如果柴油机的转速没有变化,说明这个 气缸工作不良。

  例如,柴油机发生“敲缸”、冒黑烟等故障现象,可以 采用“断油”试验,切断某气缸的供油,如果故障现象消失或减轻,说明故障就在这个气缸;如果故障现象没有变化,说明故障不在这个气缸。

  “断油”试验方法不能用于电控高压共轨柴油机,因为一旦松开共轨柴油机喷油器上的高压油管接头,共轨柴油机马上就会熄火。其原因是,松开任何一个喷油器上的髙压油管接头,将无法建立电控柴油机的共轨油压。

  对于电控高压共轨柴油机,可以使用故障诊断 仪,对柴油机的喷油系统进行单缸锁定,即利用诊断仪逐缸切断喷油器的供油。在切断某气缸供油与恢复 供油的瞬间,如果柴油机的工作状况没有变化,说明 该气缸工作失常。

断缸检查操作方法 图2

  2、断缸检查断气检查法

  以散热器内发出“喘气”声音的故障为例,可以运用逐缸断气的方法进行排查。一台YC6105型柴油机,工作 时散热器内发出明显的“喘气”声,类似于“开锅”现象,加 速时更加明显,而此时冷却液的温度只有70T。检查气 缸盖、气缸垫、冷却液泵以及节温器,都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于是拆开进气歧管,让发动机怠速运转,找来一整块 棉纱,并用水将棉纱湿润(做到不滴水),然后逐个捂住各 气缸的进气口,进行逐缸“断气”,同时让另外一个人观察 散热器内冷却液液面的波动情况,当捂住第4缸的进气 n时,散热器内冷却液的液面明显下降,说明发出“喘气” 声音的根源在第4缸(这样大大缩小了故障的排查范 围)。用拉具取出第4缸的气缸套,发现在气缸套中部有 一条难以察觉的横向裂纹。更换第4缸的气缸套后,散热 器内“喘气”的现象不苒存在。

断缸检查操作方法 图3

  3、断缸检查断火断电检查法

  “断火”试验通常是切断汽油机某缸火花塞的跳火。 当汽油机以某一稳定的转速运转时,其功率与该转速达 到平衡。当其中一气缸停止工作后,总功率减小,发动机 的转速随之下降,以达到新的平衡。如果汽油机各个气缸 的工作能力是均衡的,则各缸分别停止工作后转速下降 的幅值应当基本相等,反之将产生较大的转速差。

断缸检查操作方法 图4

  维修人员平时所说的测量“单缸转速降”,就是通过检测汽油机每个气缸“断火”前后的转速下降值,来判断各气缸的工作情况。对某一气缸“断火”后,若汽油机的转 速下降明显,说明该气缸的工作情况良好;若汽油机的转速下降很小,说明该气缸的工作情况不好;若各气缸的转 速下降值基本相同,说明被测汽油机各气缸的工作均匀性好。

  以上是断缸检查的正确操作方法的详细介绍,详细大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希望本文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
哎,笔记本确实修的没意义了,大哥,带我修车吧

网友:
可以多发点这些资料,不知有摩托车的吗?

网友:
啥东西都有啊

网友:
虽然不懂修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