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关于手机芯片焊接有没哪个师傅有详细视频教程

楼主(2016-02-25):
如题。今天接了个三星平板以前没接触过。随便测了下 测到供电芯片出来的3.3V后继有点微短  直接接个3.3V 电源供电过去屏亮了。 一闪一闪的。后面摸着WIFI模块发热 把WIFI模块取了。 不短路了。 拆出来以前也没换过这种。 风速应该开最低吧。 温度方面不太懂。 这个是用风枪操作的还是要用BGA呀。有没哪个师傅有详细的资料教程 分享分享

网友:
一般都是用风枪

网友:
温度几度合适

网友A:
晕死,你还是多练练再说,我从来不看风枪上的设定,找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死,你还是多练练再说,我从来不看风枪上的设定,找感觉

大哥手上就一块手机板就这样搞合适么。  之前看过视频好像300度那样搞(以前无意看的只是一个印象也记不太清楚了) 感觉搞了很久没点感觉。

网友:
装的时候风速不要太高 温度320就好

网友:
多谢楼主了  又长个知识

网友:
300试下  不行往上加   注意有无封胶原件保护下

网友:
你可以去网上找找 还有淘宝

网友:
先找板子 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