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设置开启硬盘AHCI模式的方法

楼主(2016-02-25):
BIOS设置开启硬盘AHCI模式的方法

  AHCI英文全称:Serial ATA Advanced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串行ATA高级主控接口/高级主机控制器接口),是在Intel的指导下,由多家公司联合研发的接口标准,它允许存储驱动程序启用高级串行 ATA 功能。

  AHCI本质是一种PCI类设备,在系统内存总线和串行CPU设备内部逻辑之间扮演一种通用接口的角色。这个类设备描述了一个含控制和状态区域、命令序列入口表的通用系统内存结构;每个命令表入口包含SSD设备编程信息,和一个指向(用于在设备和主机传输数据的)描述表的指针。

  对于电脑爱好童鞋来说,只要知道通过开启硬盘的AHCI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硬盘的性能即可。就目前来说,大部分台式机电脑默认是IDE模式,开启硬盘AHCI模式需要进入Bios里面设置开启。笔记本则大多默认已经采用AHCI模式

BIOS设置开始硬盘AHCI模式的方法:

  第一步:重启或者开机电脑,在出现开机画面的时候,立即按下Del键进入BIOS设置界面,在BIOS设置窗口中利用键盘上的方向键选择"Config"选项,然后选择"Serial ATA(SATA)",按下回车键确认,如下图所示:

BIOS设置开启硬盘AHCI模式的方法(图1)

  第二步:然后打开Serial ATA(SATA)后,会看到"SATA comtroller mode option [compatibility]"选项,接下来按下回车键选择它,如下图所示:

BIOS设置开启硬盘AHCI模式的方法(图2)

  第三步:此时会弹出选择窗口,我们将其模式切换为"AHCI",按下回车键确认,如下图所示:

BIOS设置开启硬盘AHCI模式的方法(图3)

  第四步:硬盘模式切换后我们看到"SATA comtroller mode option"后面的括号就变更为"AHCI"了,如下图所示:

BIOS设置开启硬盘AHCI模式的方法(图4)

  操作到这里我们就将硬盘模式修改成为AHCI模式了,最后别忘记按F10键保存设置。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品牌主板BIOS设置AHCI模式的方法有所不同,比如有些主板是采用下面的设置方式。

  1.BIOS设置界面,选择Integrated Peripherals 回车进入,如图所示:

BIOS设置开启硬盘AHCI模式的方法(图5)

  2.进入Integrated Peripheral后选择PCH SATA Control Mode,在选择下方的AHCI模式。

BIOS设置开启硬盘AHCI模式的方法(图6)

  3.设置完成后,同样是按F10键,然后按回车键确认保存推出。

  开启硬盘AHCI模式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主板支持AHCI模式,因为AHCI功能要在BIOS中打开。二是硬盘为SATA模式,且需是SATA2或SATA3的规格。对于一些老的主板可能不支持,因此无法在BIOS设置中开启。

网友: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