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1显示器

楼主(2016-02-25):
求联想L171显示器程序,开机显示无信号,

网友:
在线的谁有联想L171显示器的程序

网友A:
这个板子也没多少钱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也没多少钱吧

和电源板是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电源板是一体的

显示器里面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是一体式的

网友:
买通用的改了

网友:
发个板号帮你找找

网友:
你先对接口进打值看看  接口有没有问题,然后再考虑程序吧。维修先易后难。

网友:
你好,楼主这个帖子里面7楼有你要的程序。你点开链接下载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4450-1-1.html

网友:
可以查查接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