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一体机不稳定求助

楼主(2016-02-25):
ACER Z5000-2一体机大部分情况下正常,隔天开机时多会出现开机没显示,有进系统的声音,重启一下就OK了,加焊过PCH桥,还是一样,求思路

网友A:
有点像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是驱动的问题

不行的时候,本该显示LOGO的时候都没显示

网友:
换下CPU试试,是不是集显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是独显的吧?不过集显独显,拆机在屏幕无显示的时候测下屏接口电压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