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43应该是通病吧,遇到好几片了,给大家分享下

楼主(2016-02-25):
拿板量阻抗发现5VA电值小,不管它量下面的电压阻抗发现1.05阻抗也小断开1.05电感还短,这一般有些懒得修友就懒得折腾干桥,其实就是1.05 IC坏导致5V 1.05阻抗值小,直接换1.05 IC问题就解决了,修到好几片了,虽说简单也想分享给大家,遇到了不用怎么检查了拆1.05IC测量就OK了

网友A:
这机器 1.05短路么 什么样的症状

网友:
没有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 1.05短路么 什么样的症状

待机看着正常触发电流低,1.05阻抗有0.08欧姆

网友:
希望下次能遇到。。

网友:
这个好像遇到的不多,下次注意下,谢谢分享

网友:
收藏一份 遇到了 就 是 钱

网友:
我想问下,这个时候1.05V是否会产生?

网友:
1.05V的芯片供电是5V给的吧       所以一个输入 一个输出 都被它一个影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