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开暖气一定要注意这6点!

楼主(2016-02-25):
冷车启动不要立即开暖风

很多车主喜欢一上车就启动空调开暖风,但这种做法其实不妥。因为冬天发动机刚刚启动,水箱的温度还很低,打开空调不仅不会快速提升车内温度,反而增加了发动机的负担,耽误了发动机温度的正常提升。如果急于打开空调暖风取暖,会损耗蓄电池的电能,待车辆行驶之后才开,则可利用发电机供电。

一般来说,应该先启动发动机预热,等发动机温度指针到中间位置后,再打开暖风,同时把空气循环设置为外循环,让车内的冷空气排出车外,再等待2-3分钟后,将空气循环设置为内循环即可。

除了开启空调暖风,还可以利用发动机散热器水温提供暖气,这样不需要打开压缩机,相对使用空调的油耗要小得多。

长时间开启暖气需适当换气

车内长时间开启空调暖风后,不少人在感到明显暖意的同时,往往会产生一种呼吸起来不太舒服的感觉。这是由于车内本身处于密闭的空间,如果车上人员比较多,从彼此的呼吸中不断产生热量交换,会感觉空气不流通。而在夏天使用空调冷风时,就没有这种不适感。

对此,车主可以将四个车窗打开一条细缝,将部分车内污浊的空气驱除,这对开启空调暖风之后感觉胸口发闷的症状,会得到有效缓解。另外,开空调时多使用外循环,这样可以保证外界的新鲜空气源源不断地输入车内。

温度不宜过高不要直吹面部

冬季开车时暖风温度不宜过高,否则容易造成困倦而引发事故。特别是在高速路行驶过程中,如果暖风温度开得过高,就更容易加重车主的困倦,极有可能出现事故。

冬季气候本身比较干燥,开暖气会让车内空气更干燥,这更容易让皮肤干燥。同时,干燥空气还容易产生静电。为防止太干燥,车内除了可以使用车载保湿机,也可以放一块湿毛巾,铺在仪表板上。

开启暖气后,出风口不宜直接对准面部吹,虽然人脸很耐温度变化,但长时间干燥的热风,会加快皮肤老化,女性要格外小心。再有,热空气上升,从下部采暖能取得更好更快的加热效果。同夏季开冷风空调时一个道理,刚开热风时,后部车窗略开一段时间的小缝,因热风的进入、加快排挤冷空气的溢出,采暖效果更快体现。

暖风可应对车内反复起雾

冬季下雨、下雪时,由于空气湿度高,车内外温差大,车窗很容易产生雾气,除雾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空调。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开空调对着前挡风玻璃吹冷风。很多车主都知道按下车窗除雾按钮,冷风就会自动吹向挡风玻璃,可以很快消除车窗上的雾气。但在成都这种比较潮湿的环境中,如果车上乘员在两个以上,即使采取这种做法,雾气刚除不久,一会儿还会出现。

面对这种反复起雾,车主可以尝试开启暖风除雾的方式,把空调温度调节按钮转到暖风方向,空调方向按钮转到玻璃出风口,这时热风就会直接吹向前挡风玻璃。但要注意,这种暖风除雾的方法,开始时不会像冷风除雾那么快,一般会持续1-2分钟,通过热风将玻璃上的湿气都吹干了,不会出现反复起雾的情况。

暖风风量小原因有三

一些车主反映暖风风量很小,有时开到最大也没有强风送出。造成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一是空调的滤芯太脏,造成只有部分空气送进来;二是空调送风机的工作负荷过大,可能烧蚀空调电机;三是送风机的调节电器发生故障,造成送风量变小。

如果是空调的滤芯太脏,应更换空调滤芯。打开汽车空调时,要先试一下有没有热风,听听风机运转有无异响,查看风管是否通畅。冬季有些车会遇到暖风水管中的防冻液因长期不流动而凝结堵塞了循环管的情况,虽然不影响行车,但维修起来却十分麻烦。因此,有了上述问题一定要及时到4S店进行检修。

暖风易生细菌保持干燥少吸烟

冬季长时间关着车窗开暖风,在车内开启空调时吸烟,会致使烟尘中大量的胺和烟碱附着在蒸发器表面,时间一长遇阴雨天气或空调长时间不用,蒸发器表面就会产生霉菌,严重污染车内空气。因此,开空调时最好不要抽烟。